使用铁电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4-24):
从铁电MB85RC128A读两串数据4*50、20*72,偶尔会发现某个字节会读错,最常见的是读成0XFF,原因出在哪里?

网友A(2022-05-31):
如果是特定字节,估计是品质问题,临界操作了,可以试试降低写入速度。如果是非特定字节,那只能说是写操作时序存在问题或操作电压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