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千兆的RJ45网口使用设计

楼主:
请教下大家,我使用了这个网口进行传输了4对差分信号(不是以太网信号),都是低速信号,但是在另一端收不到这个信号,这是因为没有给
变压器供电吗,如何供电?

网友A(2022-04-25):
原边接错了吧,P1应该接电源

网友B:
千兆网口可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边接错了吧,P1应该接电源

P1接了电源,只是把信号抬升了,另一边还是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兆网口可以这样用?

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所以问下大家有没有不带隔离变压器的这种网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所以问下大家有没有不带隔离变压器的这种网口

首先,回答你得问题,RJ45是有分带隔离变压器和不带隔离变压器的。
其次,关于你的用法,你得确认能否这样用,以太网的信号电平和你的差分信号电平是否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回答你得问题,RJ45是有分带隔离变压器和不带隔离变压器的。
其次,关于你的用法,你得确认能否这 ...

第一,这个网口虽然是千兆太网使用的,是有四对差分接口的
第二,我走的也是四对差分对,如果按照你说的电平不兼容,我想问的是这是由于内部的隔离变压器导致的吗

网友B:
坐等结果,我曾经尝试过用示波器看LVDS和以太网的信号,发现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这种连接方式能通存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结果,我曾经尝试过用示波器看LVDS和以太网的信号,发现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对这种连接方式能通存 ...

难道这种网口就不能单纯的把他当成一个物理接口吗?不管他是LVDS还是以太网信号或者其他的什么信号

网友D:
这种是隔离网口座子,里面带变压器的,只能传递高速信号,低速信号是过不去的,你要传低速信号得用非隔离的网口座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这种网口就不能单纯的把他当成一个物理接口吗?不管他是LVDS还是以太网信号或者其他的什么信号 ...

有啊,直通那种你就可以当一个接插件用,带隔离的不一定能这么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隔离网口座子,里面带变压器的,只能传递高速信号,低速信号是过不去的,你要传低速信号得用非隔离的 ...

从我调试的结果来看,切实是这样的,不能带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