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51单片机——存储器(第二节)

楼主(2022-04-24):
2.ROM(程序存储器)
ROM(程序存储器)存放程序、表格和始终要保留的常数,相当于计算机系统的硬盘;

2.1 片内外ROM(程序存储器)
        8051单片机内部有4KB的程序存储器,如果内部程序存储器不够用(或无内部程序存储器),可以外接程序存储器。8051单片机最大可以外接容量为64KB的程序存储器(ROM),它与片内4KB程序存储器统一编址。

        当单片机的端接高电平(接电源正极)时,片内、片外程序存储器都可以使用,片内4KB 程序存储器的编址为0000H~0FFFH,片外64KB 程序存储器的编址为1000H~FFFFH,片外程序存储器低4KB存储空间无法使用,如下图所示。

  当单片机的端接低电平(接地)时,只能使用片外程序存储器,其编址为0000H~FFFFH,片内4KB程序存储器无法使用,如下图所示。

2.2 片内外ROM(程序存储器)说明
(1)无论是使用片内ROM还是使用片外ROM,程序的起始地址都是从ROM的0000H单元开始的。

(2)尽管单片机可以同时具备内、外ROM,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都需要通过的设定来选择其一。

(3)如果=1,当程序超过片内ROM容量(4KB:0000H~0FFFH)时,单片机就会自动转向片外ROM,并且从1000H单元开始执行程序(无法使用片外ROM的低4KB空间)。目前,一般单片机的片内ROM容量都够,因此,很少或没必要扩展片外ROM。

        ROM空间一般可以根据用户需要任意安排使用,但ROM中的某些地址被中断程序的入口地址占用,具体如下表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