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学习笔记 | CAN总线收发数据常见问题分析

楼主(2022-04-24):
AN, ST
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控制器局域网络),在汽车电子、工业控制领域的应用比较多,通常用于局域组网。

CAN总线和UART、I2C、SPI总线最大的区别主要在于取消了传统的地址编码方式,理论上讲总线上的互联节点数不受限制,拥有强大的握手与出错管理及重发机制,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嵌入式专栏
STM32 CAN 基础内容
CAN网络中主要由CAN控制器和CAN收发器组成,大部分STM32内部都集成了CAN控制器,如果需要使用CAN功能,还需要在外部连接一个CAN收发器才能使用。
STM32内部集成的CAN控制器,支持 2.0A 和 B 版本的 CAN 协议。还有通信速度更快的CAN FD、 CAN XL,目前一部分STM32支持CAN FD(比如STM32H7)。

楼主:
下面结合STM32F4描述一下关于CAN基本的信息:

1. CAN总线
CAN总线上的数据是基于差分信号,通常只有两根线:CAN_L和CAN_H。从STM32芯片引出来的两个信号脚CAN发送和CAN接收,有点类似UART的收发引脚,但内部控制逻辑完全不一样。经过CAN收发器后形成两根信号线CAN_L和CAN_H挂到CAN总线上。

楼主:
2. CAN波特率
CAN 总线属于异步通信,和UART类似,因此具有通信的波特率,标准 CAN 波特率通常支持高达 1 Mb/s。当然,也可以配置成500Kb/s、 250Kb/s等。

CAN 波特率由多个参数决定,下面章节会讲述波特率配置。

楼主:
3. CAN发送
STM32集成的CAN控制器支持三个发送邮箱,也就是说可以支持队列发送消息(数据),如果同一时间发送数据比较多,使用邮箱就比较高效,不用消耗CPU资源,CAN控制器自动发送,直到完成。

楼主:
4. CAN接收
和发送类似,CAN接收支持接收FIFO,可以连续接收多个消息(数据),CPU空闲了再去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同时,CAN控制器还支持接收过滤配置,也就是说,有些数据我不需要,CAN控制器可以自动过滤掉。

楼主:
通过一张CAN框图来认识CAN控制器:
关于CAN的更多信息,可以参看芯片对应的手册和CAN相关协议资料。

楼主:
嵌入式专栏
STM32 CAN 常规配置STM32 CAN控制器需要配置的参数比较多,
对于初学者而言,重点就是波特率。
如果你只使用一些基本的功能,不使用的功能建议参考官方代码默认配置即可。

楼主:
1. CAN引脚时钟配置
引脚和时钟是使用外设基本的配置,比如F4例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CAN_GPIO_CLK, ENABLE);RCC_APB1PeriphClockCmd(CAN_CLK, ENABLE);
GPIO_PinAFConfig(CAN_GPIO_PORT, CAN_RX_SOURCE, CAN_AF_PORT);GPIO_PinAFConfig(CAN_GPIO_PORT, CAN_TX_SOURCE, CAN_AF_POR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_RX_PIN | CAN_TX_PIN;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GPIO_Init(CA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2. CAN常规配置
这些基本参数,需要进一步功能的作用,默认DISABLE。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楼主:
3. CAN波特率配置
波特率是第一步需要掌握的,波特率不对,就不能正常通信。波特率 = 时钟 ÷ Prescaler ÷ (SJW + BS1 + BS2);
比如:42M / 2 / (1 + 12 +8) = 1M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12tq;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8tq;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2;

楼主:
4. CAN过滤配置
CAN过滤是相对更高级的功能,建议深入了解,否则建议默认配置即可。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楼主:
以上是通过标准外设库配置的参数,使用STM32CubeMX就可以很轻松的一键配置了。
对CAN有一定基础了解,同时掌握HAL库使用方法的人,建议直接使用STM32CubemMX 配置并生成初始化代码。

楼主:
嵌入式专栏
STM32 CAN 常见问题STM32的CAN控制器功能相对比较强大,实际开发过程中容易遇到问题,软件硬件都有可能导致通信异常,下面整理几点常见问题。

楼主:
问题一:CAN总线接线问题
CAN控制器出来的信号为CAN_TX和CAN_RX,有点类似UART,但它和外面的收发器接法是TX对应TX,不是UART交叉连接。

同时,CAN总线和485类似是差分信号,具有极性。通常CAN总线只有两根线CAN_L和CAN_H。

上面指出来的两点,任意一处接线错误都会导致通信失败。所以,建议参考官方给出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
问题二:通信波特率配置问题
CAN属于异步通信,如果波特率不对,就会通信失败,或者接收到乱码。影响波特率的因素有很多:CAN时钟、分频值、位时序。

CAN时钟也就是RCC出来进入CAN控制器的APB时钟,比如上面代码中配置的是APB1,42M时钟。(一定要分清,不能认为是84M)。

楼主:
位时序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配置,包含同步段、位段等,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对应的值。

楼主:
问题三:CAN接收数据丢包问题
通常来说,CAN组网之后,总线上的数据量比较大,如果你配置或者处理不正确,就会导致丢失数据的情况。

楼主:
1. CAN接收数据,通常使用中断
CAN中断入口和CAN中断函数处理比较容易引起数据丢失的问题。

有些CAN中断入口和其它外设的共用,比如STM32F103的CAN和USB共用一个中断入口。
通信时,由于CAN中断频率较高,中断函数不能占用太多时间,通常来说,只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一些简单搬运处理,不建议在中断程序里处理较为复杂的逻辑或算法运算。

楼主:
2. 双CAN过滤器管理问题
部分STM32芯片具有双CAN模块,从整体功能上讲,两个CAN是独立的。但是,两个CAN共用过滤器管理模块,对于STM32芯片来讲,该过滤器控制模块由CAN1统一管理,所以即使只是单独使用CAN2进行收发,也须开启CAN1,否则会因为过滤器未能开启,导致单独使用CAN2时无法收发的情形。

楼主:
3.CAN接收过滤
CAN总线接收可以通过配置,对一些“无用”或不需要的信息进行过滤,换言之即对总线上的信息选择性地进行接收。这个功能也算是CAN总线的高级功能,只有深入理解该功能之后方能灵活使用之。否则会因为过滤配置不当导致收发异常。

网友A(2022-10-05):
感觉can掌握起来好难啊

网友B:
can通信确实在汽车上应用比较多,现在成熟的模块也很多

网友C: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D: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E: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E: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C: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D: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F(2023-02-02):
stm32F4的usb和can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吗

网友G:
stm32f4 can不接slave不能发送数据吗

网友H:
stm32f407如何转canfd?

网友I:
stm32如何使用can烧写代码?

网友J(2023-07-01):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C: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K: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K: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L: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M: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N: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D: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O: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E: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E(2023-08-01):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C: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P: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L: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M: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N: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D: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