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已解决!HK32F0主频设置72M程序跑飞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24):
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往下看!
HK32F030C8T6主频支持72M主频,但是用STM32CUBE生成外部晶振12M主频72M时,调试时发现,刚开始还能运行,越往后就开始出现错乱,然后跑飞了,已经检查电路和晶振没有问题,将主频降到64M正常工作,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有遇到此类问题的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LL_FLASH_SetLatency(LL_FLASH_LATENCY_1);
  while(LL_FLASH_GetLatency() != LL_FLASH_LATENCY_1)
  {
  }
  LL_RCC_HSE_Enable();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while(LL_RCC_HSE_IsReady() != 1)
  {
  }
  LL_RCC_PLL_ConfigDomain_SYS(LL_RCC_PLLSOURCE_HSE_DIV_1, LL_RCC_PLL_MUL_6);
  LL_RCC_PLL_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LL_RCC_PLL_IsReady() != 1)
  {
  }
  LL_RCC_SetAHBPrescaler(LL_RCC_SYSCLK_DIV_1);
  LL_RCC_SetAPB1Prescaler(LL_RCC_APB1_DIV_1);
  LL_RCC_SetSysClkSource(LL_RCC_SYS_CLKSOURCE_PLL);

   /* Wait till System clock is ready */
  while(LL_RCC_GetSysClkSource() != LL_RCC_SYS_CLKSOURCE_STATUS_PLL)
  {

  }
  LL_Init1msTick(72000000);
  LL_SetSystemCoreClock(72000000);
}已经解决了,官方答复是FLASH等待周期需要设置一下,延迟加1
既然知道问题那就好办了,打开系统时钟配置,右键LL_FLASH_LATENCY_1跳转
右键延时周期跳转
延迟这里把红框改了,默认是0,我把它给成2就正常了
我遇到的问题也分享给大家,避免大家走弯路!

网友A:
可打打断点,缩小范围、确认跑到哪里引起,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打打断点,缩小范围、确认跑到哪里引起,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就是加个小延迟?

网友C(2022-05-28):
移植stm32的程序有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个是代码不兼容吗

网友E:
以为是数组溢出了呢

网友F:
72M程序跑飞?

网友G:
感谢楼主分析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网友D:
手册里面是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