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nuc970 lcd怎么一上电就显示开机画面

楼主(2022-04-24):
    各个大神,请教一下,最近在修改nuc970的开机画面,我照着网上的linux更换开机**教程,但是设备上电已经进入命令行了才显示**,不是一上电就显示。
    我当时本生拿到我手上的设备,一开机右下角是显示一个小企鹅,我更换了我的**g,编译了内核,下载进去,开机就不显示**,需要等到已经进入命令行了才显示
    请问一下我需要改哪里呢?

    我的操作如下:
    1    将kernel/drivers/video/**下**_linux_clut224.ppm更换成我自己的
    2    内核make menuconfig下bootup **下的3个我都选上了
    [*] Bootup **
     [*]   Standard black and white Linux **
     [*]   Standard 16-color Linux **
     [*]   Standard 224-color Linux **

    我的硬件如下:
    1    ![输入图片说明](https://images.gitee.com/uploads/images/2022/0424/104054_d0e3c2f4_5477496.jpeg "微信图片_20220424103420.jpg")
    2    我的硬件有一个电源脚是PJ3,高电平使能lcd电源,其它的数据线和时钟线都没有变化
   3    我尝试了在uboot和linux内核将PJ3拉高,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A(2022-06-12):
是不是把加载的图片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