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哪一种无线通信技术抗干扰能力最强 ,而且可以传播距离...

楼主:
哪一种无线通信技术抗干扰能力最强 ,而且可以传播距离达5km?求教

网友A(2022-04-24):
如果不考虑成本、功使用场景等问题,那选择太多了。推荐考虑一下nbiot和lora模块

网友B:
首选LORA,加一级功放,空旷实测8Km没有难度,有障碍物的地方,距离会减少。缺点就是速度不快。天线比较重要。整套电路板布线有讲究。直接影响通信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