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51单片机分别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楼主(2022-04-24):
1.能通过按键分别实现电机正反转以及停机
2.能通过按键分别控制让其旋转3个不同角度。(角度没有要求)

网友A(2022-12-07):
你是不会写还是想让大佬给你写啊?

网友B:
这个不复杂吧,就if,else判断呗

网友C:
2个按键么?还是1个按键,长按短按啥的

网友D:
三个角度是写死的么?还是需要配置啊?

网友E:
我觉得你这个需求挺简单的,就是个按键的demo就能实现吧

网友F:
这是两个程序啊?还是1个程序嘞?

网友G:
估计得需要仨按键吧,或者是六个按键才能行,要是复杂点,就要对按键的状态进行判断了

网友H:
你这个不复杂,可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实现对电机的正反转和停的控制

网友I:
这是啥需求啊,还要控制正反,还要控制角度

网友J:
你把需要的正反转和角度状态都标记好,按键想实现哪个功能,就触发那个功能就好了

网友K:
个人建议楼主还是自己动手先写一个简单的控制程序,步进电机很简单的控制思路,有了开始就可以进阶实施了,如果只是想不动手,一切皆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