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51单片机中如何将变量名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楼主(2022-04-24):
在stm32中我们可以用重定向的方式,借用C语言的函数printf打印:printf("变量名为%s",#x);

请问如何在51单片机中也能打印变量名呢?

网友A:
好久不用51了,
貌似也行吧?

网友B:
就直接打印吧

网友C:
直接打印就好 不用重映射

网友D(2022-05-24):
你把变量名字放到数组里,打出来呗

网友E:
应该有例程的吧,你想用那款51单片机啊

网友F:
我觉得是可以把变量放到数组里,然后打印数组就行了

网友G:
百度一下吧,网上应该有教程之类的

网友H:
很容易吧,你正常用51怎么打印数据呢?把变量转换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I:
你不要用重映射,直接串口输出就行了

网友J:
你可以自己封装个重映射函数吧,我记得51是没有重映射功能的

网友K: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都是直接串口输出,而没用printf函数的

网友L:
是不是在51里找不到printf啊

网友M:
就直接打印吧,不用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