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怎么计算ADC的采样速率

楼主(2022-04-24):
AD, dc
采样速率可以测量么?

怎么确认当前的采样速率,就是我配置好的状态

网友A:
ADC时钟频率,除以(采样周期数+转换周期数),例如配置ADC时钟为14MHz,采样周期1.5cycle,采样率就是14M/(1.5+12.5) = 1Msps
这个是连续采样模式下的计算方法,如果你用单次模式,那还要计算两次采样之间的空闲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时钟频率,除以(采样周期数+转换周期数),例如配置ADC时钟为14MHz,采样周期1.5cycle,采样率就是14M/(1 ...

好的,谢谢!

就是像这样配置好之后,采样速率就是固定不变的了呗?

网友B:
一般配置好了,就是了。
至于想验证速率的话,还真没这么干过,只要你的转换结果满足应用,就不必太纠结

楼主:
嗯,感觉例程里大多配置的都是最高频率

网友C(2022-11-19):
采样速率,是跟你的程序是有关的

网友D:
ADC采样频率主要就是由采集信号的频率决定。

网友E:
ADC的采样频率怎么算截止频率

网友F:
输入的时钟通常都是采样率了.

网友G:
ADC的时钟频率越高,采样的频率也就越高,当然模数转换的结果精度也就越低。

网友H:
ADC采样频率主要是根据由采集信号的频率来决定的

网友I:
ADC时钟频率,除以(采样周期数+转换周期数)

网友J(2024-11-01):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K: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L: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M: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N: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O: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P: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Q: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