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dma可以同时对应多个资源么?

楼主(2022-04-24):
比如说,一个DMA同时对应两个串口,可以这样用么

网友A:
看pdma通道数,其本上一个pdma,只能对一路。

网友B(2022-05-24):
正常串口1和串口2是不是都对应不同的DMA啊

网友C:
不能吧,你这好像不对劲

网友D:
好像不行吧,DMA不都是对应的么

网友E:
你好好看看手册吧,这块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觉得都是对应外设的,不是随便用的

网友F:
你看看你的程序代码呗,DMA好像不是你说的这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