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IC单片机如何使用DMX512数据进行RGB调光

楼主(2022-04-24):
PIC12F1840单片机如何将DMX512通过485传过来的值进行处理,虽然在网上看了好多DMX512数据的信息,可是还是有点不懂。
现在是只做了单片机分别对RGB三色灯的调光,串口通信也做好了,也可以接收到电脑端的数据,485的应该也可以收到,求一个对DMX512数据的处理问题
下面是我的main函数的代码

网友A(2023-12-17):
你就按照DMX512的协议发送就行

网友B:
使用PIC单片机进行RGB调光,可以通过DMX512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和控制。

网友C:
具体的实现方式可能因使用的PIC单片机型号、DMX512接口类型以及具体的应用需求而有所不同。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建议参考相关硬件和软件文档,结合具体需求进行编程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