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U盘写数据的速度快不快?

楼主(2022-04-24):
我打算用USB写数据到u盘,不知道写速度快不快,就是txt文件中写字符。一秒能写多少个呢?

网友A:
579是2.0全速的,理论按照扇区写U盘可以做到几百k。

网友B:
这个没测试过,就把他当做一个USB2.0 12M的高速设备呗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得需要你代码逻辑啊

网友D:
你可以问问沁恒的技术支持,但是理论来说 应该很快

网友E:
速度会很快,毕竟是全速12M呢

网友F:
你可以自己测测,但是理论很快,有可能程序逻辑上来之后就不会很快

网友G:
USB速度比较快的还是CH32V307 ,内置USB2.0高速 480Mbps收发器,批量传输读 50M+ byte/s传输速度,写40M+ byte/s。

USB2.0 速度测试

USB2.0 速度测试

网友H:
他家有没有关于这种的demo啊,或者自己移植一个,可以测试的

网友I:
我猜的,会很快

网友J:
写速度肯定很快啊,但是这个需要配置成全速

网友K:
我没这么测试过,但是我知道这种USB速度很快

网友L:
你自己改个demo测测吧,能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