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把pycharm中的一个数据1传输到51单片机里,最好有实例...

楼主(2022-04-25):
怎么把pycharm中的一个数据1传输到51单片机里,最好有实例或者详细讲解,感谢大佬怎么把pycharm中的一个数据1传输到51单片机里,用rs485吗?还是rs232?

网友A(2022-10-13):
不懂就问,你说的这个pycharm是啥?

网友B:
这个我搜了一下,pycharm是一个IDE吧

网友C:
你想咋传都行啊,这个看你pycharm的通讯接口

网友D:
一般都是串口吧,比如TTL之类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E:
看你习惯,用啥接口这个是看工程师的

网友F:
就弄个接口,就行吧,比如你给一个IO高电平,51能读取这个IO就行了

网友G:
你随便的,传输个1,我觉得一个IO就可以,还用通讯协议啥的多麻烦

网友H:
你这IDE支持什么接口啊?

网友I:
好像得用TTL这种,比较合适一些吧

网友J:
你这个是软件啊,你软件得有硬件输出才行,才能跟51通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