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电源线上会串0欧姆电阻

楼主(2022-04-24):
不少板子上,LDO输出接了0欧姆电阻,然后才给MCU

不知各位大神遇到过没有,这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源调试,断开后级电路方便,
或者是为了走线等

网友B:
正解,楼上

网友C:
调试端口,或者可以给保险丝用,也可以当过孔用。

网友D:
为了调试时方便断开后端负载

网友E(2022-06-10):
多是为了调试方便,便于电路上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