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移植问题

楼主(2022-04-24):
从STM32F103移植到GD32F103后,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STM32F103是可以正常枚举的,DP外部接了1.5k上拉电阻。
系统时钟配置的是72MHz,外部晶振是12MHz,USB的时钟为72MHz / 1.5 = 48MHz。

网友A:
可以用 GD32F103  USB库例程去仿真,查看下 是否是硬件问题。  USB驱动很烦,需要时间学, 但是基本的硬件 操作,先学好基本。 你说的STM32F103移植 是啥意思?   换个MCU,C代码还是STM32F的库?

网友B:
注意:GD32F103的主频不是7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GD32F103  USB库例程去仿真,查看下 是否是硬件问题。  USB驱动很烦,需要时间学, 但是基本的硬件  ...

之前用的是STM32F103VC芯片,最近缺货,要换成GD32F103VC。其它模块都修改调试好了,就USB这块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GD32F103的主频不是72M

不是很明白,我设置的是72MHz,也都正常跑起来的,除掉USB,其它功能都正常的。
USB的时钟我设置的是72MHz / 1.5 = 48MHz,就是枚举失败,但不知道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我设置的是72MHz,也都正常跑起来的,除掉USB,其它功能都正常的。
USB的时钟我设置的是72MH ...

这里的72M不是72M,肯定是其它值,导致USB时钟不是48M肯定枚举失败,只要把主频设置到72M,设置PLL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72M不是72M,肯定是其它值,导致USB时钟不是48M肯定枚举失败,只要把主频设置到72M,设置PLL参数即 ...

实测了一下,按照ST的方法配置出来的,还真不是72MHz,谢谢,我再找找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测了一下,按照ST的方法配置出来的,还真不是72MHz,谢谢,我再找找原因。 ...

GD32F103 最高可以到108M吧, 进时钟文件看看 倍频关系, 外部晶振一般选8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