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65w测试发现

楼主(2022-04-24):
一、dvp寄存器定义错误RB_DVP_ROW_CM,在头文件里面写错了一个字母RB_DVP_RAW_CM
二、时钟分频寄存器的描述是最小值2,实际看驱动文件还可以是0,用在pll输出时0似乎等效16,晶体输出时似乎等效15,30兆的频率测试过是正确的,2兆没有测试过,不确定。
三、dvp的jpeg模式行中断无效,dma没有中断,这样如果jpeg大于2倍的dma区域将无法正确接收,也就是说理论上只能支持到96k的jpeg,这个能用的尺寸是非常小的。

网友A:
手册描述和头文件描述,均已手册描述为准。

DVP工作在JPEG模式时,因为单帧数据长度不定,所以行信号没有实际意义,从接口时序上只需要关注场信号。对于芯片,通过配置R16_DVP_COL_NUM的长度,来产生DMA传输完成中断,产生中断条件为DMA传输的数据长度到达配置值。作为高速接口类MCU,实际应用时数据都是实时转发走的。。。。。不存在RAMX大小限制图像大小这种说法。

楼主:
问题是在手册没看到dvp的dma中断的描述,所以才有这个担心

楼主:
刚才又看了一下例子,似乎在jpeg模式下行中断就是dma中断,不知道对不对,手册里面看不出来

楼主:
DVP cr0寄存器中RB_DVP_ENABLE位描述居然是2,头文件应该是正确的
这手册质量堪忧呀

楼主(2022-08-29):
ch565 usb3 有使用typec的布线实例吗
使用type a母座,实际布线可以联通,但是用typec 24pin座,尝试过好几版都没能走通
能否提供typec 的布线指南

网友A:
可以邮件需求到:wsh@wch.cn,说明需求、公司或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