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漏源电压振荡很严重

楼主(2022-04-25):
全桥单向DC-DC变换器中,MOSFET漏源电压波形如图所示振荡很严重,这种现象在1kHz的时候不明显,50khz的时候如图所示很明显,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点评):
估计上传图片后没选择发表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在驱动的输出端既gs端并联小电容能缓解这种问题,但是在ds端并联电容会导致ugs的振荡收敛速度慢!所以我大胆猜想这是不是串扰引起的?

网友B:
楼主这真是广撒网呀,不过都没有看到相关线路图资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真是广撒网呀,不过都没有看到相关线路图资料呀。

我现在在驱动的输出端既gs端并联小电容能缓解这种问题,但是在ds端并联电容会导致ugs的振荡收敛速度慢!所以我大胆猜想这是不是串扰引起的?

网友A:
没看到图纸瞎猜。

全桥输出 拆了负载变压器还会振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