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国产仪器设计有安全隐患!!!

楼主(2022-04-25):
一台国产的大功率直流数字电源,金属外壳一颗螺丝跟L线没有安全距离,之前没出现故障时只是感觉外壳感应电比较强,今天早上突然开不了机.打电话给原厂,建议我自己排除故障,拆开发现故障原来如此!!!感谢不杀之恩!!

楼主:
火线距接外壳螺丝没有安全间距,把火线电蚀断了.还是国产叫得上名的品牌.居然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网友A:
这个位置 可以用塑料M3螺丝固定,下面铜柱也帮他 换成塑料。 我看PCB背面影子  走火线了? 火线距离其他弱电线基本间距3mm以上 耐压才到一定安规数值吧, 这个金属六角螺柱貌似有点近。

网友B:
换成尼龙柱的

网友C:
竟然会犯这种错误?!!我画的板子,在布线规则里不同网络就设置好安全距离,搞得头疼,很难布线,最后,有两根火线只能搞低级的飞线解决

网友D:
必须曝光一下,这产品怎么面市的,检测机构都吃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