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xE测评】+极海半导体APM32E103ZE MINI开发板开箱体验

楼主(2022-04-25):
#申请原创#
由于疫情原因,顺风快递在花了两周时间后,终于在今天把极海的APM32E103ZE开饭送到了我手中,真不容易啊!在此感谢21ic大掌柜和顺丰快递。外包装的纸壳箱子,大概是由于积压时间太长,有些变形,还好没有伤到里面的开发板。让我们一睹开发板的尊荣吧。
说是MINI,嘿嘿嘿,其实个头不小,大概有12cm x 8cm的样子,版面看起来简洁明快。背面的文字说明,把开发板的资源写得一目了然,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看着最舒心的介绍。工作频率能达到128MHz,这个可是很有诱惑力的啊。
这是主板的模样。主处理器是GeehyAPM32E103ZE。两边各提供了一个双排针的接口,排针两侧有清晰的标签文字说明针脚的功能,不用看电原理图,就已经很清晰了,非常方便开发者在开发的时候,不用去看原理图来确认管脚是干啥用的了。事实上真有一些开发板,如果不看原理图的话,有些接口引脚还真不知道是干啥用的。我想这大概就是这块开发板为啥这么大的原因吧。 在主板上没有看到那种常见的Mini USB或者Micro USB之类的接口,但有一个Type B接口,根据包装上的提示,是用来供电和连接电脑用的。下面是它的电原理图:
根据以往的经验,开发板上电一般会有一个LED闪烁的程序。没啥说的,上电看看喽。
果然,一上电,LED1LED2就以流水灯的方式不停地闪烁。打开看看设备管理器,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面出现一个“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我的系统是Win10 Home版,应该是缺少设备驱动程序吧。
先不管了,从官网下载这个开发板的SDK,下载、解压。里面包含了keil用的设备包“Geehy.APM32E1xx_DFP.1.0.0.pack”,是为了Keil开发用的,必须得安装啊。双击、根据提示执行“Next”就好。装完以后,打开示例工程中的GPIO
中的GPIO_Toggle工程,看下工程配置:
Debug中没有看到想象中的设置,SW设备中也没有看到任何关联的设备。看来还是得用板载的JTAG了。
接上ST-LINK,重新设置为“ST-Link Debugger
进入设置,
SW设备中看到了有设备被连接上了,还好。编译工程、下载,没问题啊。按下开发板的复位按键,LED1LED2变成了同时闪烁,说明程序是正常被下载了。
到这里,初步体验OK,尽管没有安装那个问题设备的驱动程序,但已经不影响正常的编程、下载了,那个问题就先不去弄了(是不是这个USB口是作为开发板的一个USB设备呢?),就把它当做开发板的电源输入端好了。刚好最近买了几片SPI接口的25696点阵液晶,下一步准备以GPIO模拟方式驱动SPI接口的25696点阵液晶试试。

网友A:
这个是免费领取的吗

是啊

网友B:
这个好像完全兼容stm32的芯片的

有机会我会试试STM32的工程转向APM32,看看是否完全兼容

网友C:
MINI开发板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简洁,可以直接使用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