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千兆以太网连接器

楼主(2022-04-25):
大家能不能推荐几款不带隔离变压器的千兆以太网的RJ45连接器?

网友A(2022-07-21):
那不是一堆么?很多都支持千兆的啊

网友B:
RJ45连接器好像超五类的都能跑千兆呢

网友C:
这个跟你线材有关系,跟连接器没啥太大关系

网友D:
现在连接器基本上都支持千兆的

网友D:
建议你还是找个原厂或者代理商问问,这种比较专业了

网友E:
千兆没用过,就用正常的RJ45,一般跑百兆是没问题

网友F:
你去淘宝,一搜就出来了,很多的,都支持千兆

网友G:
你就想要个RJ45连接器还不带网络变压器的就行

网友H:
正常不带网变的RJ45 8P8C的好像都行

网友I:
没有专门的千兆连接器吧,我觉得都是一样的RJ45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