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

楼主(2022-04-25):
使用J link(V9)不能下载程序,怎么回事.老是报找不到芯片!

楼主:
使用标准库建立的工程!

网友A:
这个跟库没关系,仅仅是SWD去读器件,SWD 起码有4接口, MCU复位引脚,硬件外围发来看看,可能比较简单。加我QQ  385157936   给你看看

网友B:
硬件连接是否正常,芯片是否供电?

网友C: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的可以检测到芯片 芯片是GD32C8T6 用的是学长设计的板子  但就是无法烧录!flymcu也不行

网友A:
ST LINK V2  SWD接口方式  在keil5 DEBUG烧录的缺点是 不能动态设置断点,可以先把ST LINK V2更新驱动。  不过调试SWD 一定用JLINK V9+ 可以动态放断点,改内存值 多方便硬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