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谁有HC32F130系列的PWM+DMA例程呢

楼主(2022-04-25):
请教一下谁有HC32F130系列的PWM+DMA例程呢?按照手册和例程来操作,始终有问题。感谢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2022-06-24):
你可以用官网的demo移植一下嘛

网友B:
正常来说是没啥难度的,官网都有例程的

网友C:
这个好像也不是很难,移植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D:
你是遇到什么问题了么,可以把问题贴出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E:
你可以问问官方的技术支持,问问他怎么解决

网友F:
你把问题发出来就行了,或者代码,我帮你看看

网友G:
没有例程,一般都是项目上的,也不好分享啊

网友H:
你正常操作的话,是那块有问题了吗?

网友I:
什么问题啊,发出来看看

网友J:
对啊,正常按照手册和例程来操作就好了,你是不是哪块没初始化之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