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07VC的网口和SDIO不能共用对吧?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2-04-25):
IO, sd

网友A:
您好,若要同时使用SDIO和以太网,需要外接PHY,外接PHY模块需要使用RGMII接口或RMII接口,这样不会产生引脚冲突。在我们EVT例程中有对应的RGMII接口和RMII接口例程。

楼主:
谢谢,有没有现成的接口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现成的接口电路

您好,附件文档包含外接PHY的接口电路,若需要,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附件文档包含外接PHY的接口电路,若需要,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