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vsvode开发stm32

楼主(2022-04-27):
求教各位大佬,c/c++ cscope ctree 插件已装。在c_cpp_properites.json里,已经在defines中定义了use_full_ll_driver的宏,也啥没有函数的自动提示?(有宏和数据类型。。。)

网友A(2022-09-13):
你是想实现啥功能呢?

网友B:
VSCODE这个配置,你得好好的在网上搜一下,配置好才行

网友C:
这软件我也不是很擅长使用,但是一般都是需要json上实现配置才行

网友D:
自动提示是指的什么?

网友E:
这个你还是网上搜一下配置吧

网友F:
Vscode属实超级好用耶,还可以用keil插件实现直接编译呢

网友G:
不知道vscode是否能接jlink直接烧录和调试呢

网友H:
我喜欢vscode的配色,真的好看

网友I:
你是不是需要vscode重启一下才能启用这个功能啊?

网友J:
你可以把配置贴出来,帮你看看咋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