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CAN 时钟问题

楼主(2022-04-25):
请问CAN时钟是不是一定要用外部时钟?

网友A:
是的,使用外部时钟是因为外部时钟信号必须考虑IO口静态特性

网友B:
必须要用外部高频晶振

网友C:
这个还有这要求么,不过倒是一直用的外部的

网友D:
不清楚,没有必须一说吧

网友E:
最好用外部晶振,内部稳定性不好。

网友F:
CAN的速率高用外部时钟吧

网友G(2022-05-25):
应该是吧,外部的精度也会好一点

网友H:
不一定吧??

网友I:
CAN速率比较高,对时钟的要求也比较高,要用外部时钟源。

网友J(2022-06-26):
引用 网友A:
是的,使用外部时钟是因为外部时钟信号必须考虑IO口静态特性

io的静态特性,主要指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