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用CH579做USB主机出现的CRC5_ERR错误

楼主:
       如题,用579作为USB主机时,通过USB逻辑分析仪捉到的数据发现CRC5_ERR的错误,只要主函数一直轮询是否有IN输入时,就会出现该错误,如果是主机主动发起一个OUT数据后,再去检测是否有IN的输入则不会出现该错误,请问这种一直轮询IN输入的这种操作是否正确(调用下图的UsbBulkIn函数),出现这个错误是否有什么隐患?参看帮助手册,该错误指的是:令牌包检验错误,但目前没看到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22-04-26):
排查过物理线路问题吗,试试换根线或是更换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