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工业相机拍照问题

楼主(2022-04-25):
大佬们又遇到点新的情况,接着我之前的问题,实验室使用的一个相机型号是映美精 DMM 27UJ003-ML,现在已经能够外触发拍照了,实验的时候改变加载液晶盒的电压来改变透过光的相位延迟,每次改变电压后来延迟一定时间来一个脉冲拍照,延迟时间跟拍照时间相关,拍照的时候整个时序我觉得没有问题,一共36个脉冲来外触发拍照,曝光时间设在1/8850s,当我把整个时间定在2s或者4.8s以上的时候拍出来的图片是正常的,把时间控制在1s以内的时候拍出来的图片就会有图片中明暗相间的情况,请问这是卷帘快门的问题吗?请大佬赐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楼主:
这个有点感觉把相邻帧的图片结合起来了,有大佬吗

网友A:
围观一下,一直没有用过这方面的仪器。

网友B:
CMOS还是CCD相机啊?CMOS是线扫描,光照时间小于一帧曝光时间,就会出现条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OS还是CCD相机啊?CMOS是线扫描,光照时间小于一帧曝光时间,就会出现条纹。 ...

是CMOS相机,您说的光照时间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CMOS相机,您说的光照时间是啥意思?

外部光线进入镜头的时间,如果在一帧曝光时间内,外部光照条件发生变化,也会有条纹

@cjseng :是不是这样理解:这一帧图片还没扫描完这时候光线已经变化了,下一帧的部分图片就和上一帧的图片拼一起了就出现像这种感觉是拼接的图片
@cjseng :对于CMOS相机来说,卷帘快门的扫描线的宽度是可变的,比如720P分辨率,极限情况下,一帧画面有720条扫描线组成,当光照亮度足够高,一帧画面只需一条扫描线。
@LJY344500 :曝光时间我设在1/8850s,这个时间不到1ms,这个曝光时间是指一条线的曝光时间,一帧的曝光时间取决于光照条件,如果光照亮度较低,一帧的时间远超过27.7ms。你可以把相机看成扫描仪,一行行扫描出来的。
光线进入镜头现在是在1s钟以内连续改变36次,可以看作27.7ms变化一次吧,每变化一次后我给相机一个脉冲开启外触发,曝光时间我设在1/8850s,这个时间不到1ms,当我把整个光的变化时间拉长到两秒以后仍然改变36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您看是您所说的原因吗?

网友C:
相机内部一般有自动控制增益, 当外部光线由暗变亮, 会导致过曝现象, 这时拍照就会出现条纹
再过一些时间, 自动控制增益适应当前亮度, 这时就没有过曝, 这时拍照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