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5 USART2 偶校验不能用,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22-04-25):
/* USARTy and USARTz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2400;
    US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
    US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SART_STPB_1;
   //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E_NO;
         //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USART_PE_ODD;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USART_PE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FCTR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x */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网友A:
UART2是用的哪两个脚?可以先配置无校验,串口调试助手看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B:
好像我的串口都是8,N,1配置

网友A:
看你代码里 US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
那对应的串口工具应该如下图配置,实测是可以正常通信的
看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感谢回复。是这个问题。数据位必须选9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