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请教

楼主(2022-04-25):
PIC单片机非精确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怎么计算?该问题是替坛友代问的。

网友A:
随便写,用示波器测试下,再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写,用示波器测试下,再修改

能随便给两个现成的例子吗,学习借鉴借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随便给两个现成的例子吗,学习借鉴借鉴,谢谢。

void delay_10ms(void)
{
        for (u32 i=0; i<20000; i++)
        {
                __nop();
        }
}

void delay_x10ms(u8 ucCnt)
{
        while (ucCnt--)
        {
                delay_10ms();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_10ms(void)
{
        for (u32 i=0; i

谢谢。

网友B:
#define _XTAL_FREQ 12000000
__delay_ms(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