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差分检流电路请教

楼主(2022-04-26):
下面附件是一个检流应用电路,实物用的是TI的LM324       轨到轨输出4运放。现在出现无电流时输出一直有126mv的输出。请问有何改善方法?

网友A:
LM324不是轨到轨, 把+输入接地看下输出有多少

网友B:
看看芯片自身有多少漂移 如楼上所述

网友C:
这要看楼主消除0点电压的目的是啥。仅仅消除0点电压简单,在LMV324的2脚加一个很小电压就可以消除0点电压。如果楼主消除这个0点电压是为了能够准确测量小电流,这样简单消除0点电压不可取,也达不到准确测量小电流的目的。要准确测量小电流需要有更好的电流测量电路,这个电路不行。

网友D:
根据芯片手册,看一下输入失调电压,对运放调零,保证无加载信号时输出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24不是轨到轨, 把+输入接地看下输出有多少

刚看了手册,VO典型值确实是 120mV,我换成LM324输出漂移就是0V了,请问如何调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楼主消除0点电压的目的是啥。仅仅消除0点电压简单,在LMV324的2脚加一个很小电压就可以消除0点电压。 ...

请问是这个电路不行还是这个芯片参数不能满足要求?如果电路有问题请问如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芯片手册,看一下输入失调电压,对运放调零,保证无加载信号时输出为0 ...

刚查了手册,确认输出典型值是120mv,请问这个电路如何额调0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个电路不行还是这个芯片参数不能满足要求?如果电路有问题请问如何修改? ...

改为这个:

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为这个:

双电源供电。

如果单电源供电,请问把VEE直接换成GND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电源供电,请问把VEE直接换成GND行不行?

肯定不行。

网友E:
就是芯片不是R2R,5V单电源供电输出电压最大3.5V,最小0.1V。想解决,方法1,给负电源引脚加超过-0.12V的电压,方法2,换R2R运放,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可以把0.12V降低到更低水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为这个:

双电源供电。

你好,现在0点漂移的问题通过换芯片解决了,但是碰到一个问题请教:现在我是测量PWM的有效值(就是电流的有效值,)但是现在出现用单片机采样用平均的方法测得的电流误差很大。看了一下资料说电流有效值需要经过二阶低通滤波器(R39,C9,R40,C8)可以得到有效值,如果PWM<=100hz,请问这个低通滤波器如何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芯片不是R2R,5V单电源供电输出电压最大3.5V,最小0.1V。想解决,方法1,给负电源引脚加超过-0.12V的电 ...

实际情况是R2R的芯片漂移更大,单电源5V的情况下,用非R2R的TI芯片型号LM324DR得到的0点漂移只有2-3mv,而用R2R的型号LMV324实际漂移有120mv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是R2R的芯片漂移更大,单电源5V的情况下,用非R2R的TI芯片型号LM324DR得到的0点漂移只有2-3mv,而 ...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lm324-d.pdf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lmv321-d.pdf
你买到假货了,两者的失调电压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lm324-d.pdf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lmv321-d.pdf ...

也有可能,请问我这个电路如何才能采集到有效值呢。现在是如果是直流采集的电流就是有效值比较准确,但是如果是PWM斩波后计算出来的电流就偏差比较大了

网友A:
PWM的有效值不能用一般的平均方法, 一般的平均方法得到的是平均值, 跟有效值是有区别的
PWM的有效值可以用幅度和占空比计算
或者更详细的用采样的数据平方后再计算平均值, 也就是平方积分得到功率再计算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的有效值不能用一般的平均方法, 一般的平均方法得到的是平均值, 跟有效值是有区别的
PWM的有效值可以用 ...

从这个电路来看应该是利用了二阶RC低通滤波做积分,这样采样到的电压应该就是积分后的有效电流值,现在是利用平均法得到在25mv内的电压经过放大后转化成电流,跟万用表测得的电流是一致的,超过一定电流得到的值就偏低了,请问大概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问题?

注意: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挡测量PWM方波的电流有效值是测不准的,因为该挡只是针对正弦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这个电路来看应该是利用了二阶RC低通滤波做积分,这样采样到的电压应该就是积分后的有效电流值,现在是 ...

从哪里看出是二阶高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哪里看出是二阶高通呢?

低通

网友D:
有没有最终的讨论结果出来?

网友E:
这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就是不给运放提供负电源,又要让运放输出0电压,这不是白日做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