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4V 2.5A开关电源换肖特基管后,短路测试时,输出电压比原...

楼主(2022-04-26):
大神们24V 2.5A开关电源更换不同厂商同规格肖特基管后,在短路测试时,输出电压比原管偏高是什么原因?详见下图

网友A:
线路图晒一下,要不然没有办法分析呀。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里,有一个参数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同品牌的正向压降有可能不同,会引起输出电压变化。
但是实际的电源,都有一个负反馈回路,从输出电压端取样反馈回芯片的FB脚,从而根据实际电压调整驱动PWM的占空比进行电压控制。所以二极管的参数基本对电压不会有影响。除非你的芯片是源边控制的那种。
你的电路,电源芯片没换,电压反馈取样电路没变,按理说芯片的反馈稳压电路会自动调整输出电压至设定值的。
你可以对比测试,看驱动的PWM占空比值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C:
如何短路。如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里,有一个参数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同品牌的正向压降有可能不同,会引起输 ...

PWM占空没有变化

网友C:
怎样测试的,输出短路吗

网友C:
还是短路后测试的D202两端电压

网友D:
看楼主的测量结果,应该是测量的mos管vds,波形也不清楚,是峰值?应该是整流管不同,影响了VDS波形。

网友E:
肖特基管压降小,我认为短路后 输出电压稍高是正常的,不知我说的有道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奇了怪了 —— “在短路测试时,输出电压”

你都已经短路了, 哪儿还有 输出电压 呢 ??{: ...

是啊,我也感觉好奇怪,这表达的不太准确啊

网友B:
,楼主测量的是开关管VDS的波形,他的描述有点不对,让人产生错误认识,不是输出电压。
我认为VDS的波形与输出整流管无关,最大的可能,测试时,输入的交流电压与原管开始测试的不一样,当然 ,也不排除整流管的参数变化,导致变压器的反向电动势变化,引起开关管VDS上的峰值不一样。这个调整上面的吸收回路参数可以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肖特基管压降小,我认为短路后 输出电压稍高是正常的,不知我说的有道理吗? ...

我也是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