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SPI复用问题

楼主:
我看手册上都是全局复用,并且 管脚作为复用输出功能时,一个管脚可能持多个外设的输出功能映射,需要通过配置IOMUX相关寄存器来选择复用输出功能。当管脚配置为复用输出功能但对应外设没有被激活的话,该管脚的输出将不确定。

那么问题来了,我不想用硬件CS  我用我自己的软件CS   这个CS引脚上的IO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吗?

还有下面这两个配置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2-04-26):
我不想用硬件CS  我用我自己的软件CS   这个CS引脚上的IO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吗?
——使用软件CS时,CS pin可以作为普通GPIO使用
还有下面这两个配置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配置是等效的。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