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十七——FATFS实验

楼主(2022-04-26):
一、爆靓照
二、实验简介
GD32 FATFS 简介
       FATFS 是一个完全免费开源的 FAT 文件系统模块,专门为小型的嵌入式系统而设计。它完全用标准 C 语言编写,可以移植到 8051、PIC、AVR、SH、Z80、H8、ARM 等系列单片机上而只需做简单的修改。它支持 FATl2、FATl6 和FAT32,支持多个存储媒介;有独立的缓冲区,可以对多个文件进行读/写,并特别对 8 位单片机和 16 位单片机做了优化。蓝牙、照相机、GPS 和 802.11b 设备有专为它们定义的应用规范。这些应用规范与为 PCI 和 USB 设备定义的类规范很相像。它们允许任何宿主设备与任意外设“通话”,只要它们都支持应用规范。
       负责管理和存储文件信息的软件机构称为文件管理系统,简称文件系统。即在磁盘上组织文件的方法。常见的文件系统:(1)FAT/FATFS; (2)NTFS(基于安全性的文件系统,是Window NT 采用的独特的文件系统结构; (3)CDFS:CDFS 是大部分光盘的文件系统。
       FATFS 模块的层次结构图:
▪ 底层接口:
      包括存储媒介读/写接口(disk I/O)和供给文件创建修改时间的实时时钟,需要我们根据平台和存储介质编写移植代码;
▪ 中间层 FATFS 模块:
      实现了 FAT 文件读/写协议。FATFS 模块提供的是 ff.c 和 ff.h,除有必要,使用者一般不用修改使用时将头文件直接包含进去即可;
▪ 最顶层是应用层:
      使用者无需理会 FATFS 的内部结构和复杂的 FAT 协议,只需要调用 FATFS 模块提供给用户的一系列应用接口函数,如 f_open;f_read,f_write 和 f_close 等,就可以像在PC上读/写文件那样简单;
      FATFS 模块的层次结构图如图所示: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原理图

楼主,有没有开发板的购买链接

网友A(2022-06-14):
楼主不玩ST了吗?

网友B:
是通过USB存入U盘吗?

网友C(2022-09-06):
感谢,楼主,正在开发中,非常需要参考,有bug ,没有解决

网友D:
哇哦,好及时。

网友E(2022-11-02):
FatFS文件系统中如何创建和批量命名文件?

网友F:
怎样将sd卡的.txt文件显示在lcd上

网友G:
GD32F4  fatfs文件系统需要多大内存

网友H:
GD32F4操作SD卡,在SD里创建文件夹,文件 如何命名

网友I:
GD32F4+mini sd卡+fatfs文件系统 读写很慢,3M写了10分钟。

网友J:
GD32F4的flash能不能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

网友K:
GD32F4怎么看fatfs文件系统申请了多少内存空间

网友L(2022-12-28):
优秀的资料

网友M:
这个FATFS格式化的时候报错是什么原因

网友N:
怎么确定要读取文件的块的大小?

网友O:
文件操作系统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P:
这个支持哪些格式的文件系统呢?

网友Q:
这个移植的时候有什么要求的吗?

网友R:
如何修改diskio文件?

网友S:
楼主有相关的fatfs的操作说明吗?

网友T:
楼主的板子做的越来越漂亮了

网友P:
这个返回err=1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U:
这个代码很全面,fatfs学习一下。

网友V:
如果使用f1的芯片,是不是就不能使用长文件名称呢?

网友W:
这个如何才能支持汉字的编码?

网友X(2023-02-02):
通过USB的方式控制tf卡原理是什么?

网友Y:
GD32F4fatfs 怎么挂载sd和flash?

网友Z:
fatfs 内存数据怎么变成bmp

网友V:
通过fatfs,单片机能读写csv文件吗

网友G:
fatfs 会很费单片机内存吗

网友AA:
SD卡如何存储历史数据

网友AB:
怎么对单片机内部flash进行坏块检测?

网友P:
gd32f450内存读取速度比之前的快10%~20%左右。

网友AC(2023-03-11):
sd卡底层是spi驱动的吗?

网友AD: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AE(2023-07-20):
请问楼主有F4的FREERTOS+FATFS的吗

网友AF:
文件有错误,解压失败

网友AG:
gd32f4,fatfs文件系统必要多大内存

网友AH:
fatfs文件系统中怎么建立以及批量定名文件?

网友AI:
操作说明:Gd32f4 sd卡,在sd中创建文件夹,文件如何命名。-

网友AJ:
gd32f4如何看fatfs文件系统申请了几多内存空间

网友AK:
文件操作系统另有其他的吗?

网友AL:
如何确保读取文件块大小?

网友AM:
Gd32f4闪存可以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

网友AN:
存款是通过u盘吗?

网友AO:
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AP(2024-04-14):
Gd32f4,即 fatfs 文件系统需要多少内存

网友AQ(2024-07-31):
FATFS是一款完全免费开源的FAT文件系统模块,专为小型嵌入式系统设计。它支持多种文件系统格式,包括FAT12、FAT16和FAT32,并支持多个存储媒介。

网友AR:
在进行FATFS实验时,应考虑到文件系统的读写速度和效率,特别是在涉及频繁或大量文件操作的场景下,性能优化尤为重要。

网友AS:
GD32F4系列单片机及其配套开发板(如银杏科技的ARM+FPGA双核心板)完好无损,所有必要的接口和引脚都连接正确。

网友AT:
使用FSMC-DMA方式实现GD32与FPGA之间的通信,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效率。

网友I:
格式化SD卡:如果SD卡是首次使用或需要重新格式化,确保使用正确的FAT文件系统格式进行格式化。
挂载文件系统:使用f_mount函数挂载SD卡。

网友S:
选择合适的FATFS版本:确认所使用的FATFS版本是否支持所需的特性。
配置选项:根据项目需求配置FATFS的选项,如最大分区数、文件打开数等。
工作区注册:使用f_mount函数注册一个工作区,才能开始后续API的使用。

网友P:
需要将FATFS模块移植到GD32F4系列上,这通常涉及到一些针对特定硬件的修改。在实验之前要充分测试这个文件系统模块,以确保其稳定性和兼容性。

网友:
在读写文件过程中,注意处理可能出现的错误情况,例如存储设备移除、空间不足等。合理添加错误检查和处理代码,以增强程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U:
FATFS是一个文件系统库,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配置,比如簇大小、卷标签、根目录大小等。这些配置会影响到文件系统的性能和存储容量。

网友AV:
在进行文件读写、重命名、删除等操作时,要遵循FATFS的规范和API函数的使用方法,确保文件操作的正确性和安全性。

网友AW:
使用 FATFS 模块提供的 ff.c 和 ff.h 文件时,一般不需要修改,但要确保将头文件正确包含在项目中。

网友AX:
在完成基本功能后,可以考虑对代码进行优化,提高运行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AY:
熟悉FATFS库的API和函数调用流程。正确初始化FATFS结构体,挂载文件系统,并进行文件的读写操作。

网友AZ:
在实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错误,比如存储介质损坏、文件系统不一致等问题。需要实现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防止系统崩溃或数据丢失。

网友BA:
FATFS是一个通用的文件系统模块,用于在小型嵌入式系统中实现FAT文件系统。
支持的文件系统:FAT12, FAT16, FAT32, exFAT。
支持的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8051, PIC, AVR, ARM等多种微控制器。

网友BB:
进行充分的测试,包括读写操作、错误处理等

网友BC:
检查返回值:每次调用FATFS函数时,都要检查返回值以确保操作成功。
异常处理:处理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如SD卡未插入、读写错误等。

网友BD:
根据实验需求,正确配置FATFS模块,包括文件系统类型、扇区大小、簇大小等参数。

网友AS:
在使用FATFS之前,必须正确初始化文件系统。这包括格式化存储介质、创建文件系统结构、挂载文件系统等步骤。

网友BE:
安装并配置好GD32F4系列的开发环境,包括编译器、调试器、仿真器等。
下载并集成FATFS文件系统库到项目中,确保库版本与单片机和开发环境兼容。

网友BF:
GD32F4系列的时钟系统相对复杂

网友Y:
由于FATFS支持多文件同时操作,并且有独立的缓冲区,因此在实验过程中需要注意文件或缓冲区的管理,避免数据混乱或覆盖。

网友BG:
在进行实验时,注意操作安全,避免因不当操作导致硬件损坏或人身伤害。

网友R:
在挂载FATFS文件系统时,需要指定SD卡的分区、扇区大小等参数。
确保这些参数设置正确,以避免文件系统挂载失败或数据读写错误。

网友AH: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ARM+FPGA双核心应用中,FATFS实验是关键环节,涉及文件系统管理,数据存储与读取功能强大,优化系统性能的关键实践。

网友BH:
根据实际硬件情况,正确配置相关的时钟,以确保 FATFS 模块以及与存储设备相关的接口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E:
在代码中加入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以便在发生错误时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例如文件打开失败、读写错误等。

网友BI:
FATFS 在运行时可能需要一定的内存用于缓冲区等。确保系统有足够的内存可供 FATFS 使用,避免出现内存不足的情况。

网友BJ:
如果需要打开多个文件,确保先关闭已经打开的文件。
或者使用更新版本的FATFS,该版本可能支持同时打开多个文件。

网友J:
在进行文件读写操作时,需要确保文件路径、文件名等参数正确无误。
注意文件操作函数的返回值,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错误情况。

网友BK:
所使用的存储设备(如 SD 卡等)能够被正确识别和初始化。检查硬件连接是否稳定,存储设备的格式是否符合 FATFS 的要求。

网友S:
在实验中加入适当的错误处理机制,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硬件故障或软件错误。

网友AG:
如何在fatfs文件系统中创建和批量命名文件?

网友BL:
在进行FATFS操作之前,需要先对SD卡进行初始化,包括SD卡的检测、初始化SPI或SDIO接口等。
确保SD卡的初始化代码正确无误,能够成功识别并初始化SD卡。

网友BC:
FATFS支持多种存储介质,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配置来编写或者修改底层接口代码

网友BM:
文件读写:使用f_open, f_read, f_write, f_close等函数进行文件操作。
目录操作:使用f_mkdir, f_opendir, f_readdir等函数进行目录操作。

网友BN:
FATFS提供了丰富的应用编程接口(API)来进行文件的创建、读取、写入、删除等操作。用户需要熟悉这些API以便在实验中有效使用它们。

网友BO:
不同的硬件环境和具体应用场景可能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建议参考相关的实验指导书、原理图以及 GD32F4 和 FATFS 的文档资料,以获取更详细和准确的信息

网友BP:
进行充分的测试,包括单元测试和系统测试,以确保FATFS功能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BQ:
按照 FATFS 规定的应用接口函数,如 f_open、f_read、f_write 和 f_close 等进行文件操作。注意函数的参数传递和返回值的处理,以保证文件的正确读写。

网友BR:
检查SD卡的格式是否正确,并确保其容量足够大以存储实验数据。

网友AY:
FATFS文件系统在运行时需要占用一定的内存空间。
确保单片机有足够的内存资源来支持FATFS文件系统的运行,避免内存溢出等问题。

网友BS:
使用的硬件平台(ARM+FPGA双核心板)与GD32F4系列微控制器兼容,特别是存储器接口和时钟配置。

网友M:
FATFS 需要底层提供存储媒介的读/写接口(disk I/O)以及实时时钟,以获取文件创建和修改时间。你需要根据实际使用的平台和存储介质编写相应的移植代码。确保这些底层接口的实现准确无误,能够正确地与存储设备进行交互。

网友BT:
记录实验过程中的关键步骤、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以便日后回顾和参考。

网友BS:
在编写FATFS相关代码时,注意遵循FATFS的API规范,正确处理函数返回值和错误码。
在进行文件读写操作时,确保文件句柄已正确打开,并在操作完成后及时关闭。
注意管理内存资源,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BU:
在处理文件系统时,要注意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避免因为程序错误导致的数据丢失或损坏。

网友BV:
如果用f1芯片,就不能用长文件名吗?

网友BW(2024-09-12):
格式化fatfs时出现此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X(2024-10-17):
还有别的文件操作系统吗?

网友AN:
如何确定从中读取文件的块的大小?,

网友BL:
在移植FATFS文件系统时,注意根据实际硬件平台调整相关配置和驱动代码。

网友Q:
在工程中创建一个FATFS文件夹,并移植正点原子实验39中的FATFS代码。需要注意的是,ffconf.h文件中的宏需要根据需求进行修改。

网友BY: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是由兆易创新推出的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32位通用微控制器,它基于ARM Cortex-M4内核,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和高性价比的特点。

网友G:
GD32F4系列的FATFS实验主要涉及将SD卡或Flash存储设备通过FAT文件系统进行格式化和读写操作。

网友BY:
ffconf.h中的配置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避免不必要的功能增加系统负担。

网友:
FATFS是一种流行的文件系统,它可以被移植到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上,以支持对SD卡、NAND闪存等存储介质的操作。

网友BZ:
GD32F4系列MCU的用户手册和技术文档:这些文档提供了关于MCU的硬件特性、外设接口和编程指南的详细信息。

网友AX:
在微控制器的开发环境中创建相应的文件夹结构,并将FATFS源代码放置到正确的位置。

网友BP:
所使用的存储介质和接口与GD32F4系列微控制器兼容。

网友BR:
编写代码时,要注意遵循FATFS的API规范,正确处理函数返回值和错误码。

网友CA:
FATFS实验旨在通过GD32F4系列微控制器(MCU)实现对FAT文件系统的操作,包括文件的创建、读取、写入和删除等。这有助于开发者在嵌入式系统中集成文件系统功能,从而方便地存储和管理数据。

网友R:
驱动程序需要准确实现FATFS所需的底层接口函数,如disk_read、disk_write等

网友CB:
在进行FATFS实验时,需要确保GD32F4系列MCU有足够的内存资源来支持FATFS文件系统的运行,避免内存溢出等问题。

网友CC:
在进行文件读写操作时,注意处理可能的错误情况,如文件不存在、读写错误等。

网友CD:
FATFS 是一个用于在嵌入式系统中实现文件系统功能的开源软件库,它使得对存储设备的文件读写操作变得更加方便。

网友CE:
在进行文件读写操作时,需要确保文件句柄已正确打开,并在操作完成后及时关闭。

网友CF:
它支持 FAT12、FAT16 和 FAT32,支持多个存储媒介;有独立的缓冲区,可以对多个文件进行读/写,并特别对 8 位单片机和 16 位单片机做了优化。

网友AR:
GD32F4系列MCU开发板,如GD32F450Z等,以及支持FAT文件系统的存储设备,如micro SD卡。

网友BZ:
如果使用SDIO接口访问SD卡,需要编写或移植相应的SDIO接口驱动。

网友N:
由于 SD 卡的读写速度相对较慢,在进行大量数据的读写操作时,需要考虑适当的延时和数据缓存机制,以避免数据丢失或系统响应缓慢等问题。

网友CG:
注意文件系统的操作函数的返回值,及时处理错误情况,以保证文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CH:
确保SD卡已正确连接到GD32F4开发板上,并且SD卡处于可读写状态。

网友CI:
在使用 FATFS 时,需要根据实际的硬件平台和存储设备类型进行适当的配置和修改,确保 SPI 接口的通信参数、SD 卡的初始化等操作正确无误。

网友E:
定义SD卡初始化、状态检查、读取、写入等函数,确保这些函数能够正确与硬件交互。

网友BR:
在工程目录中创建FATFS文件夹,并将源代码放入其中

网友CJ:
按照FATFS规定的应用接口函数进行文件操作,如fopen、fread、fwrite和fclose,确保正确处理函数参数传递和返回值。

网友AY:
它完全用标准 C 语言编写,可以移植到 8051、PIC、AVR、SH、Z80、H8、ARM 等系列单片机上而只需做简单的修改。

网友CI:
如果使用FreeRTOS或其他实时操作系统,请确保正确配置操作系统的相关参数和同步机制。

网友Q:
在 GD32F4 系列微控制器上实现 FATFS 文件系统,能够对外部存储设备(如 SD 卡)进行文件的读写操作。

网友BZ:
根据所使用的GD32F4系列MCU和开发板,可能需要修改FATFS库中的底层接口文件(如diskio.c),以适应特定的硬件平台。

网友CK: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文件系统的引入可以极大地简化对存储设备的管理和数据的持久化存储。

网友CL:
实现存储媒介的读/写接口(disk I/O)以及实时时钟接口,以获取文件创建和修改时间。

网友CM:
FATFS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或开发者了解和掌握如何将FATFS文件系统移植到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上,并通过实验加深对文件系统工作原理的理解。

网友CN:
使用FATFS提供的应用接口函数(如f_open、f_read、f_write和f_close等)进行文件操作。

网友CF:
如果使用FreeRTOS作为操作系统,需要在ffsystem.c文件中配置与FreeRTOS相关的同步对象创建和销毁函数。

网友CO:
这次移植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CP:
这怎么能支持汉字的编码?,

网友CQ:
在编译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错误,例如由于exFAT功能需要C99或更高版本的支持。这时需要选择C99模式。

网友BK:
由于GD32F407不能直接使用实验39中的sdiosdcard.c和norflash.c文件,需要自己编写相关驱动。这涉及到重写diskio.c中的几个接口函数,如diskinitialize、diskstatus、diskread、diskwrite和diskioctl。

网友CK:
FATFS 是一个完全免费开源的 FAT 文件系统模块,专门为小型的嵌入式系统而设计。

网友CR:
掌握FATFS文件系统的基本概念和操作方法。
学会在GD32F4系列微控制器上移植FATFS文件系统。
实现对SD卡的文件读写操作。

网友CS:
通过usb控制一个tf卡是什么原理?

网友CT(2024-11-16):
一个MCU可以通过fatfs读写csv文件吗?

网友CU:
编写代码以初始化SD卡、挂载文件系统、创建文件、写入数据、读取数据以及卸载文件系统等。

网友BS:
FATFS文件系统的源代码及相关驱动。

网友CV:
可以使用官方固件库中的SDIO驱动,并将其移植到新建的工程中。

网友CW(2025-01-31):
CDFS 是大部分光盘的文件系统。

网友CW:
FATFS 是一个开源且免费的 FAT 文件系统模块

网友CX(2025-06-14):
GD32F4时钟系统设计得挺复杂,涉及多种时钟源和分频器,需要仔细配置。

网友CT:
使用卡检测软件确认sd卡格式为FAT32,然后查看可用空间是否符合实验数据需求。

网友AN:
给代码加错误处理,如文件打开失败,能迅速找出问题并解决。

网友AJ:
GD32F4系列单片机使用FATFS文件系统时,至少需要256KB内存。这包括文件系统控制和存储文件数据所需的空间。

网友CY:
在fatfs中,先使用f_open创建文件,再用f_write写入数据,最后f_close关闭文件。批量命名,可以在文件名前加序号或固定前缀。

网友CZ:
可能是存储卡损坏或格式化工具问题。检查存储卡,更换卡或使用其他格式化工具。

网友DA:
首先读取SD卡中的.txt文件,然后将内容逐行发送到LCD显示。注意检查文件大小和LCD显示范围,避免溢出。

网友DB:
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AM:
操作要小心,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

网友DC:
USB通过传输数据信号给TF卡,卡内部电路读取这些信号,转换成读写操作指令,从而控制TF卡读写数据。

网友DD(2025-07-15):
GD32F4单片机运行FATFS文件系统,一般至少需要256KB内存来存储文件和系统结构。

网友DE:
完成后,要给代码瘦身,让它跑得快又稳。

网友BX:
当然,除了文件操作系统,还有分布式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等。它们在功能和应用场景上有所不同。

网友BW:
在实验中,设置错误处理,如硬件故障时停止操作,软件错误时重试或恢复,保证实验顺利进行。

网友AG:
可能是SD卡速度不够,或者fatfs文件系统配置问题,试试更高速度的SD卡或优化文件系统设置。

网友BV:
配置GD32的FMC与DMA,确保FPGA输出数据通过FMC总线传输到GD32,使用DMA进行高速数据传输,检查DMA传输状态以保证数据可靠性。

网友AL:
使用fatfs库,先创建一个文件句柄,然后用f_open打开文件,设置文件名为所需名称,重复步骤创建多个文件。

网友DF:
GD32F4单片机的闪存确实可以运行Fat文件系统,这意味着你可以在其上存储和访问文件。

网友AH:
确保时钟配置匹配fatfs模块和存储设备需求,保证数据读写稳定。

网友DG(2025-08-31):
通过 X 射线检测封装可靠性、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取 SPI 通信波形

网友DG:
GD25Q64ESIG 不仅是 “参数达标” 的车规 NOR FLASH,更在 “工程适配性” 和 “未来升级性” 上契合车载导航的研发需求

网友DH:
下载参考一下

网友DF:
确保读写顺利,故障时能自动纠正,提升系统稳定性。

网友BV:
GD32F4系列芯片利用ARM+FPGA双核,通过FATFS文件系统进行实验,实现数据存储与处理。

网友CP:
通过FSMC-DMA实现GD32和FPGA通信,确保数据传输稳定高效,需配置DMA通道、传输模式和缓冲区。

网友DI:
在fatfs中,使用f_open创建文件,然后写入内容并使用f_close关闭。批量命名可通过循环f_open,利用循环变量或预设序号命名。

网友AI:
GD32F4系列单片机使用FATFS文件系统时,至少需要256KB内存,包括Flash和RAM。确保选择支持该内存要求的存储器。

网友DJ(2026-01-12):
可能是磁盘或卡损坏、电源不稳定或文件系统已满导致报错。先检查设备,稳定电源,清理磁盘空间。

网友DK:
将SD卡上的.txt文件读取后,通过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到LCD显示。首先配置LCD和SD卡驱动,然后读取文件,逐行发送数据到LCD。

网友BV:
操作系统类型多,如嵌入式、实时等,选择需考虑应用需求。

网友DL:
根据存储设备类型和系统要求决定。通常,硬盘等块设备读取块大小时以4KB为常见,但内存卡等可能更小。考虑效率、内存容量及兼容性来决定。

网友DD:
GD32F4系列单片机利用ARM+FPGA双核心,通过FATFS文件系统实现文件管理,适合存储大量数据。

网友AM:
要支持汉字编码,通常需要在单片机中内置或扩展支持GB2312、GBK或UTF-8等编码方式。可能需要外部存储器来存储汉字字库。

网友DM:
在读取文件时,指定文件块的大小非常关键。首先确定所需读取的数据量,然后使用对应的API函数或命令行参数来设置该大小,确保每次读取的是预定义大小的数据块。

网友AN:
支持的文件系统格式包括FAT16、FAT32和exFAT。

网友DN(2026-02-27):
优化代码能提升效率和稳定,比如减少冗余操作,提高数据处理速度。

网友CO:
GD32F4使用FATFS文件系统大概需要几百KB到1MB内存空间,具体取决于文件系统选项和文件大小。

网友CY:
GD32F4的时钟配置确实繁琐,涉及多个时钟源和分频器,新手入门需仔细研究资料。

网友DO:
GD32F4单片机支持FAT文件系统,可直接在闪存上使用,便于存储和读取文件。

网友DP:
当然,除了文件操作系统,还有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实时操作系统等。

网友AL:
移植时需确保源代码与目标单片机兼容,如指令集、资源等,同时可能需要调整外围电路设计。

网友AI:
连接LCD与单片机,编写代码读取SD卡.txt文件内容,并通过LCD显示。使用SPI或I2C协议进行通信,实现文件读取和屏幕显示。

网友CS:
USB控制TF卡原理是利用USB接口将TF卡连接到单片机,单片机通过USB接口读取或写入TF卡数据,实现控制。

网友DN:
这可能是通信错误或者程序错误,请检查硬件连接和数据传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