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MMA8452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4-26):
没有用过这个东西,查了下资料上图就是资料里的外围电路图,SDA,SCL,INT1,INT2都是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INT1和INT2最好是接在外部中断的引脚上,SDA和SCL可以随便接,SA0好像是芯片地址,大概即可以接地,也可以接VCC,也可以接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