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嵌入式的USB可以接鼠标么

楼主(2022-04-26):
需要了解哪方面的内容,只做过U盘

网友A:
可是可以,复杂了

网友B:
1)如果嵌入式系统是Linux,接入USB mouse是不用费什么力的,只需要在内核中打开 input event interface
2)如果嵌入式系统是RTOS (FreeRTOS, RT-Thread),接入USB mouse,需要USB driver stack才行,一般情况下此类RTOS提供了基本的USB driver stack,但像USB mouse, USB Ethernet这种,需要自行开发USB设备驱动
3)如果嵌入式系统是Non-OS bare metal,完全需要自行开发USB driver stack! 这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C(2022-06-19):
好像是可以,好像是做从机就行吧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得自己写代码吧

网友E:
USB输入是么?肯定可以啊

网友F:
可以吧,需要了解主从设备吧

网友G: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键盘输入给嵌入式用是可以的

网友H:
估计是可以,但是怎么实现你可以看看代码

网友I:
是你要实现获取鼠标数据是么?

网友J:
可以,你找找demo吧,比较简单

网友K:
是可以的,我看好多都支持USB输入

网友L:
了解一下USB协议呗,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