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or STC32G12K128, 2022,STC32开源第一大案!

楼主(2022-04-26):
FreeRTOS for STC32G12K128, 2022,STC32开源第一大案!
http://www.***.com/RTOS/F ... G-Demo-20220426.ZIP     源码下载, 2022/4/26
FreeRTOS for STC32G12K128 官方简洁可靠演示版V1.0 发布,未发现错误,简洁,可靠,任务切换时间2.5us/24MHz!
2022,STC32开源第一大案! 在FreeRTOS系统上创建了 6个任务:
数码管显示(左边4位显示时间,右边4位显示温度),时钟,ADC检测按键,矩阵按键驱动蜂鸣器,DS18B20温度传感器,
串口2串口3通信 !
FreeRTOS移植到STC32以后,需要注意:中断嵌套时,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请及时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防止影响对
其他中断的及时响应!编译时分64KB 程序空间模式和128KB程序空间模式,详细测试了抢占式和时间片轮转,欢迎广大用户
进一步测试和使用RTOS加速32位8051的开发,感谢多位STC支持者的前期艰苦探索,这是32位8051世界的重大胜利!

网友A:
就这些功能,不明白为什么要上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些功能,不明白为什么要上系统

只是一个例子吧,难道要厂家给一个复杂的工程做入门学习的例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这些功能,不明白为什么要上系统

给你一个移植好的例程,自己添加功能

网友D:
转载:
说明:
/*
    本程序的代码是以FreeRTOS官方的202112.00版本(内核版本为V10.4.6)的原始代码为基础进行全新移植
    FreeRTOSConfig.h文件中的中文注释引用自网友泽文提供的移植版本,在此对泽文、小宇等热心网友表示感谢!
    本移植代码基于我公司的STC32G12K128系列单片机,可完美支持STC32G12K128的LARGE模式(64K代码)和
    HUGE模式(128K),简单设置即可选择不同的ROM模式

    LARGE模式的配置方法:
    1. FreeRTOSConfig.h 里面配置configUSE_ROMHUGE 为 0
    2. FreeRTOS_Demo项目的其它设置维持不变

    HUGE模式的配置方式:
    1. FreeRTOSConfig.h 里面配置configUSE_ROMHUGE 为 1
    2. 点击Keil工程配置按钮【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Exeternal Memory】->
       【ROM】 起始地址:0xFE0000 大小:0x20000(注意:LARGE模式一定不要设置此项)
    3. FreeRTOS_Demo项目的其它设置维持不变

    本Demo程序的默认系统时钟为24MHz,可以根据需要自己调整FreeRTOSConfig.h 里面的MAIN_Fosc配置值
    当前方案的任务切换耗时2.5uS(测试频率24MHz)
    本Demo程序可同时支持软件模拟仿真和硬件真实运行,无需额外的设置
    本Demo程序已实现FreeRTOS的抢占模式和时间片轮询模式,抢占模式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直接切换任务
*/

网友E:
期待来一波活动,送个开发板跑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