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问下技术,ch579我把usb放到其他程序中出现如下错误,怎么...

楼主(2022-04-26):
问下技术,ch579我把usb放到其他程序中出现如下错误,怎么解决。是不是缺ch579mai的文件?这文件在哪里呢?

楼主:
补充了两个文件还是有问题。

网友A:
增加了UFI和USB主机相关的文件,是想要读写U盘是吗。RxBuffer和TxBuff这两个数组,在读写U盘的主函数所在文件中(EXAMx源文件)定义的。如上楼图中添加文件没有包含到这两个数组。可以参考读写U盘例程相关文件手动定义这两个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