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485到底接不接GND

楼主(2022-04-26):
不是查分信号么,为什么有些客户要求有GND

也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理论上接可以起到屏蔽作用,通常不需要接,2线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B:
实际是不需要的

网友C:
不接需要加TVS保护,要不容易烧485芯片

网友D:
一般是不需要接GND的

网友E:
这个可以不接GND,但是接了是为了电动势相等吧

网友F:
这个没太了解,但是接了属实可以避免一些干扰

网友G:
如果有干扰,可以看看接GND试试

网友H:
接地嘛,要求接是为了躲避干扰嘛

网友I:
这个跟现场实际情况来说的,一般是不用接

网友J:
我是都不接,有些时候会有串扰的

网友K:
客户可能想让设备更稳定吧

网友L:
GND是保证滤掉干扰吧

网友M:
是差分信号,可以接也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