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带RGB驱动的单片机

楼主(2022-04-26):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MCU可选不多,在缺IC的当前,建议还是用LCD控制器来驱动吧! 这样MCU可选、备选就很多了

楼主(点评):
LCD 控制器贵了点

网友B:
GD32F450,100PIN及以上的都有了,只是你要驱动的RGB屏靠芯片内部SRAM是不够的,需要外扩SDRAM。

网友C:
这种芯片好像不常见

网友D:
华芯微特的32S现在没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