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处理

楼主(2022-04-26):
有时候看到带ADC的单片机会有模拟地和数字地之分,这个供电的时候难道还要两路供电吗,如果只有一路供电,他们能直接接到一起吗

楼主:
GND=Ground,也就是最普通的地,一般认为是电路中的参考地。
DGND=Digital Ground,也就是数字地,通常用于数字电路上。
AGND=Analog Ground,也就是模拟地,通常用于模拟电路上。在电路设计中,严格来说,数字地和模拟地要隔离,防止相互干扰。数字地上的谐波成分要远多于模拟地,公地会影响模拟地的稳定性。
PGND=Ptotect Ground,也就是保护地,一般用于机壳,作为危险电流的泄放通道。

楼主:
那么到底该如何连接呢?

网友A:
单个电源时,接法如下。顶多中间串个磁珠。
vdd<=>avdd
vss<=>avss

网友B:
基本单点连接就可以

网友C:
单点链接,切记单点,单点

网友D:
单独处理,
如果电源不是隔离的,那就单点连接

网友E:
单点连接

网友F:
这个看你要绘制什么,模拟和数字的地一般是通过磁珠连接吧

网友G:
估计是不能直接接在一起的

网友H:
可以网上搜搜,看看地处理

网友I:
供电是不需要2路供电的,可以通过电感或者磁珠跨过来

网友J:
你可以用分立元件处理一下,就可以接在一起了

网友K(2022-05-29):
我一般都是直接在一起,没做区分

网友L:
如果你要是想模拟电路稳定一些的话,建议把数字和模拟分开

网友M:
0R电阻好像就行,接在一起

网友N:
网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讲的好的办法,一般都是电阻或者磁珠

网友O:
可以接啊,我都是直接接在一起

网友P(2022-10-15):
建议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实际PCB电路板中就会分开

网友Q: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可以降低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如果ADC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用分割。

网友R:
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网友S:
用一个0欧的电阻相连

网友T:
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采用独立地,之间型号转换时,只能有一条地线连接

网友U:
数字地与模似地连在一起。0欧姆等同于导线

网友V:
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

网友W:
数字电路具有较大的干扰及波动,一般建议多点接地,以降低累计干扰

网友X:
数字地、模拟地互相会影响

网友Y(2022-11-19):
单点连接就行

网友Z:
电源不是隔离的,那就单点连接

网友AA(2022-12-22):
引用 网友Q: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可以降低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如果ADC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用分割。 ...

正解,确实地分开处理会大大减少干扰串扰的风险

网友P:
还是看楼主需求吧,一般情况下用磁珠连接也没问题,磁珠会消耗一部分串扰,我一般是直接隔离开来

网友AB:
引用 网友P:
建议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实际PCB电路板中就会分开

当然实际使用还是分开的好,

网友AC:
需要分开的。

网友AD:
这个可以通过磁珠进行链接的。

网友AE:
这个对模拟信号的电源有严格要求的时候,需要分开处理。

网友AF:
一般都是磁珠连接两个地的。

网友AG:
如果没有干扰,可以直接连接的。

网友AH:
这个是一个电源,只是需要磁珠进行分开处理。

网友AI:
使用磁珠分开这两个地。

网友AJ:
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好分开,这可以减少数字地噪声干扰。

网友AK: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要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