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方案相关] 华大HC32F460避坑之串口通讯

楼主(2022-05-01):
华大HC32F460避坑之串口通讯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21小跑堂

今天用华大的串口USART1做RS485通信,RS485电路如下图所示

一开始设置的通讯波特率为115200,串口发送数据正常,一开始以为是TVS管的结电容过大导致的发送频率上不去
然而,去掉TVS管D11之后,发送乱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然后再次考虑到是因为是因为控制接收和发送的PMOS管电平逻辑不对导致的,用示波器测得0-2.2V
SSP485芯片DE输入高电平为大于2V即可,因此不是发送引脚这边的电路问题。
我试着降低波特率,改为9600后,示波器直接测不出发送方波,这开始让我怀疑不是电路的问题,而是软件的问题。
我进行软件单步调试,运行了串口初始化函数USART_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这边返回OK
说明底层硬件外设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单步运行到下一步,设置波特率这一段,出现了问题,设置波特率返回error,测发送的波特率跟实际测得的每个周期长度也不一样,问题应该是出现在波特率设置了

看错误运行的断点,有这么一句话,找到了问题,波特率的整数部分不能超过255,小数部分不能小于0
而我设置的9600的波特率
选择的是内部时钟,分频PLCK1/1,
根据公式     DIV = ((float)C / ((float)B * 8.0f * (2.0f - (float)OVER8))) - 1.0f;
C = 1000000  B= 9600 OVER8= 1
算出来的整数部分为1301,这不出错都不行。
我又将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得到整数部分是107,设置波特率返回值也是OK
看公式得知,波特率越高,DIV的整数部分越小,就会在他的判断成功条件以内。
那现在该怎么解决呢,根据公式,我们可以改变时钟的频率,那么时钟频率为多少和合适呢
我们通常采用最低的波特率9600,我就根据9600的波特率来算,DIV  设置为255
255 = (C/(9600 * 8 * 1) - 1;
得出C = 19,507,200
也就是说,要想得到4800的波特率,我们给波特率的时钟频率不能超过这数。
我们采用的是串口1,串口1的时钟来源选择的是PLCK1,我们的是中最高频率为100M
要想小于19,507,200这个频率,我们要分频,分频1248163264这些可选择
那我们选择16分频,得出的时钟频率为6.25M
然后我们串口的波特率设置为9600,再次进行调试
时钟分频和波特率都设置正常,正常的波特率波形也出来了。
以上就是华大HC32F460避坑之串口通讯的总结,还是要多看看数据手册,祝大家五一快乐!

感谢分享串口调试的BUG及解决指南,这种情况如果实际存在,应该是底层库的BUG,串口的波特率在9600应该不用任何修改直接设置就可使用,如果时钟周期是小数,单片机会自动寻找一个最接近的数,导致实际波特率会有一点偏差,但是一般都会在误码率允许范围之内。可向小华相关技术支持获取帮助,或更新底层库进行尝试。

网友A:
串口会有问题?

网友B:
本人没发现问题,就是2个注意,一个是楼主说的设置波特率如果速率低了库函数有bug需要注意,另一个是460系列串口发送完中断标志是不可软件清除的,跟它自家的M0系列、其它家都不一样

网友C:
用了4个串口,暂时没有发现问题。遇到不清楚的看官方历程,自己再摸索摸索就行了。

网友D:
哈哈,感谢分享避坑经验。

楼主:
可能大家的底层库不一样,但目前我用过的是2.1的,我确实是遇到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么修改是解决了。

网友E: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避坑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F:
有BootLoader串口升级的例子吗付费购买

感谢楼主分享,确实有用

网友G(2022-06-01):
这个经验非常不错 哈 可以避开很多问题

网友H:
完美避过坑哈

网友I:
这个高电平有点低哈

网友J:
介绍的太详细啦

网友K:
有时候也可以发外包

网友L:
看来还是有很多细微的地方不同啊

网友M:
串口一直跑,看了这个帖子,又回去看自己的代码了~~~

网友N(2024-04-07):
昨天要用31250这个MIDI的波特率发现不正常,于是改了几个波特率,发现正常的38400以上能用,以下就都不能用了,于是百度到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昨天要用31250这个MIDI的波特率发现不正常,于是改了几个波特率,发现正常的38400以上能用,以下就都不能用 ...

所以呢,成功了么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避坑经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感谢楼主分享避坑经验,哈哈。

共同进步

网友P:
楼主是来搞笑的吗?485芯片DI脚接地,先去看看SSP485资料,搞清楚各个引脚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是来搞笑的吗?485芯片DI脚接地,先去看看SSP485资料,搞清楚各个引脚功能吧 ...

懂不懂什么叫自动收发电路

网友P:
引用 楼主:
懂不懂什么叫自动收发电路

你用10K上拉还想波特率上到115200bps,自动收发是有条件和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用10K上拉还想波特率上到115200bps,自动收发是有条件和限制的

32个节点 标准阻抗为12K 我就接一个,没什么不可以

对于输入那个4.7K电阻 可以改小 可以到200R

网友P:
引用 楼主:
32个节点 标准阻抗为12K 我就接一个,没什么不可以

你把R70和R75改成1K,再用高波特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把R70和R75改成1K,再用高波特率试试

那肯定不行

网友O:
正常,用国产芯片肯定会有很多坑。

网友N:
引用 楼主:
所以呢,成功了么

没看明白楼主的解决办法,我自己找到一个办法,看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717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看明白楼主的解决办法,我自己找到一个办法,看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71764-1-1.h ...

一样嘛这不是 就是改分频系数

网友Q:
波特率越高,DIV的整数部分越小,就会在他的判断成功条件以内。

网友R:
波特率的整数部分不能超过255,小数部分不能小于0

网友S(2024-05-18):
HC32F460 biubiubiu~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1094-1-1.html?fromuser=%E8%8B%A5%E4%B8%80%E5%87%A1

楼主:
引用 网友S:
HC32F460 biubiubiu~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1094-1-1.html?fromuser=%E8%8B%A5%E4%B8%80%E5%87%A ...

哦,挺好的

网友T:
踩过的坑都是后来人参考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U:
华大HC32F460串口通讯注意事项:注意波特率设置匹配,接线无误,确保程序时序准确,正确处理异常中断和断线情况。避免这些问题能提高串口通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V(2024-06-28):
为啥波特率调低就不行了啊

网友W:
虚拟串口可以同时虚拟好几个出来

网友X:
感谢分享避坑经验。就怕这种认真的精神,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心态。

网友X:
我之前遇到一款其他家的单片机,一上电串口就不断发送莫名其妙的数据,除非对串口进行初始化和正常使用。怀疑是芯片自己内部出了问题。

网友Y:
很不错的项目

网友Z:
波特率越高,div 的整数部分就越小,并且它将在他的成功标准之内。

网友AA:
这就是为什么当波特率下降时它不工作

网友AB:
虚拟串行端口可以同时虚拟多个输出端口

网友AC:
波特率越高,div 的整数部分就越小,这就符合他的成功标准。

网友AD:
正常,国产芯片会有很多漏洞。

网友AE:
楼主要淡定,使用国产芯片肯定会有些痛苦的

网友X:
看别人踩坑,也是一种学习手段!谢谢分享!

网友AF(2024-07-29):
自己挖坑自己填,多填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