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使用gd32f303替代gd32f103

楼主(2022-04-26):
个人建议如果要入坑GD32单片机,建议别用F103了,直接上F303。郭天祥和GD合作做的教程也是选择的这个系列。
GD32F303特点
1、M4内核,主频120M,更快更强
2、采用45nm工艺,F103是90nm,更低功耗
3、串口没有F103那个字符之间有一个空闲位的BUG(测试验证过)
4、PIN TO PIN 替换stm32f103/gd32f103
5、Flash,SRAM容量更大。SRAM的前256K零等待,用起来更加无顾虑

网友A:
你好,请问从STM32F103到GD32F303代码需要修改么?

@onebank :好的,感谢。
@caoenq :GD32F303RCT6
@onebank :请问您具体用的是哪个型号?
我是代码完全没改,直接用ST库写的代码烧到GDF3片子里面,目前来看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从STM32F103到GD32F303代码需要修改么?

几乎不用改动,有一个ST103 移植到GD303的指导文档

@过去的故事 : GD103替换ST103, GD303替换GD103, 所以GD303等于可以替代ST103,支持了几十家客户了,按照移植文档来就行,改动很小
你确定GD32F303和STM32F103的兼容?一个M4的一个M3的,flash还不一样,我正在使用GD32F303的MCU,之前GD32F103的工程下载到GD32F303根本没法用,看清楚是GD32F303不是GD32F10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乎不用改动,有一个ST103 移植到GD303的指导文档

您好,大佬,能否把您说的这个文档发给我一下,QQ邮箱:425029168@qq.com

@www51 :没有发给我
文档有发给你嘛?给我也发一份呗,1521351103@qq.com

网友C:
303便宜,新项目确实是用303划算的

网友D:
F3 E3 E1 区别是啥完全看不懂,我一个ST代码烧录E3 E1竟然直接跑起来了

网友E:
就是性能好一点,引脚兼容?

网友F:
如果只是跑108M的话,没有任何区别,直接烧进去跑,我们现在贴板子都是两种混用,哪种能买到就贴哪种

网友G(2022-08-04):
表示还没有用过

网友H:
对,能用最新型号就不用老型号。

网友I(2022-11-22):
GD32F303这个移植性怎么样,直接从F103移植的话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几乎不用改动,有一个ST103 移植到GD303的指导文档

您好ST103 移植到GD303的指导文档能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几乎不用改动,有一个ST103 移植到GD303的指导文档

老铁,把你的移植文档贡献一下吧!

网友L:
gd32f303的FLASH从256kB减少到128kB,SRAM从48kB减少到32kB吧

网友M:
gd32f303的flash内存多大?

网友N:
这个代码是兼容某个单片机的吗

网友O:
可使用cubemx开发GD32F303吗?

网友P:
gd32f303系列兼容STM32一系列吗?

网友Q:
gd103和303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R:
GD32F303跟芯片一样的吗?

网友S:
GD对st的芯片兼容性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Q:
GD32F4的不好用吗?

网友T:
这个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设计的吗?

网友:
这个的芯片的价格很高吗?

网友U:
主要是代码可以互相的兼容的吗

网友V:
Cortex®-M4内核?

网友W:
工程可使用官方的gd32f103例程吗

网友X(2023-01-12):
引用 网友B:
几乎不用改动,有一个ST103 移植到GD303的指导文档

大佬,求一份指导文档 1662180713@qq.com

网友Y:
是否可以直接下载gd32f103的代码?

网友Z:
gd32f303的性能非常高吗?

网友P:
gd32f303的功耗怎么样?

网友AA:
gd32f303量产了吗?

网友M:
这个还得看芯片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AB:
是否可以实现gd32f303和gd32f103的硬件兼容?

网友Y:
这个gd32f303的价格要比其他的高吧

网友AC:
120Mhz的主频超越了f4的单片机了。

网友AD:
代码的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AE(2023-03-02):
引用 网友O:
可使用cubemx开发GD32F303吗?

选择对应的芯片就可以,但是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2023-05-05):
F303主频高,原厂主推,更有性价比!

网友AF(2023-06-08):
是的,可以用最新的型号不要用旧的型号。

网友AG:
性能更好,引脚兼容?

网友AH:
Gd32f303闪存?

网友AI:
Gd32f303的可移植性,直接从f103移植而来

网友AJ(2023-07-13):
此代码与微控制器兼容

网友AK:
st芯片的Gd兼容性非常高。

网友AL:
可以用gd32f303立方开发吗?

网友AM:
gd103以及303的区分是甚么?

网友AN:
芯片的价格高吗?

网友AO:
GD32F303RCT6

网友AP:
具体用的是哪个型号?

网友AQ:
代码需要修改么?

网友AR:
代码完全没改

网友AS:
直接用ST库写的代码烧到GDF3片子里面

网友AT:
几乎不用改动

网友AU:
有一个ST103 移植到GD303的指导文档

网友AV:
GD103替换ST103, GD303替换GD103, 所以GD303等于可以替代ST103

网友AW:
按照移植文档来就行,改动很小

网友AX:
你确定GD32F303和STM32F103的兼容?

网友AY:
一个M4的一个M3的,flash还不一样

网友AZ:
我正在使用GD32F303的MCU,之前GD32F103的工程下载到GD32F303根本没法用,看清楚是GD32F303不是GD32F103!!

网友BA:
如果只是跑108M的话,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BB:
直接烧进去跑

网友BC:
我们现在贴板子都是两种混用,哪种能买到就贴哪种

网友BD:
您好ST103 移植到GD303的指导文档能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BE:
老铁,把你的移植文档贡献一下吧!

网友BF:
选择对应的芯片就可以,但是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BG:
Gd32f303兼容stm32系列?

网友BH:
stm芯片的gd兼容性相当高。

网友BI(2025-08-08):
稳定性怎么样,抗干扰能力有提高吗,103是真不行,继承了STM32F103的缺点

网友BJ:
找个St的替换、

网友AN:
GD32F303功能更强,性能更优,适合复杂项目。

网友BK:
GD32F303功能更全,性能更强,替换GD32F103是升级选择。

网友BL:
GD32F303功能更强,性能更优,适合复杂应用,相较GD32F103,更值得选择。

网友BM:
ST103迁移到GD303,需查阅ST公司官方文档,关注兼容性及接口差异,进行硬件和软件调整。

网友AH(2025-09-07):
代码是否兼容取决于单片机的型号、指令集和编程环境。需检查代码使用的指令和库函数是否与单片机匹配。

网友BN:
用ST库代码烧录到GD32F330芯片,确保代码与芯片型号匹配,使用适当编程器进行烧录。

网友AG:
GD芯片与ST芯片兼容性很好,可以互换使用。

网友BH:
代码兼容性取决于使用的编程语言、库和协议。如果它们相同或兼容,代码就可以互相兼容。

网友BO:
GD32F303与F103系列单片机硬件架构相似,移植性较好。但需注意软件库和寄存器配置的差异。

网友BP:
这单片机频率更高,性能应该比F4更强。

网友BQ:
GD32F103上面的那些设计上的BUG在GD32F303上都解决了吗?

网友BR:
可以找找类似项目的资料,或者上网搜索相关设计案例。

网友BS:
新项目使用303材质性价比高,经济实惠,适合预算有限的初始阶段。

网友BT:
价格因型号和供应商不同而异,一般来说高端芯片价格较高。

网友BU:
M4和M3单片机的Flash存储不同,意味着它们可以存储的程序代码和数据量不同。

网友BV:
引脚兼容意味着新旧单片机可以共用相同数量的引脚,但性能提升意味着新单片机在处理速度、效率或功能上有所增强。

网友BG:
GD32F303的价格确实比一些同类产品高,可能是因其性能更强,功能更丰富。

网友AL:
直接按文档操作,调整不大,照做就对了。

网友BW:
芯片选型应依据实际需求,单纯选择对应芯片不妥,要考虑性能、成本等多因素。

网友AK:
如果是短距离跑,比如108米,不同类型的电机表现出的区别并不明显。

网友AN(2025-10-08):
混用贴板方便,看需求选,哪种方便买哪种。

网友BL:
芯片价格取决于类型、品牌和功能。有的芯片很贵,有的相对便宜。

网友AM:
选择正确版本ST库,使用兼容GD32F330的编程器进行烧录。

网友BT:
选最新型号的硬件,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性能、更好的兼容性和更完善的售后服务。

网友BX:
好的,我可以帮你整理移植文档,需要提供哪些具体信息或文件呢?

网友BY:
稳定性有所下降,抗干扰能力未提升,103存在设计缺陷。

网友BZ:
可以下载GD32F103的代码,通常在官方或第三方开发社区可找到。

网友AJ:
可以使用,但需根据具体需求调整配置和代码。

网友CA:
编程语言、库和协议一致,代码自然兼容。

网友CB:
GD32F303继承了F103的单片机架构,所以从F103到GD32F303的移植相对简单。

网友CC:
请提供原系统文档、代码、硬件规格以及移植目标单片机的相关信息。

网友AI:
查阅相关项目资料或在线搜索设计案例,了解单片机与电机、传感器、电路的连接方式。

网友CD:
频率高,意味着单片机运算速度快,性能上确实可能超越f4。但也要看具体应用和优化情况。

网友BK:
代码能与微控制器兼容,意味着这段代码可以在这款微控制器上运行。

网友CE:
按照文档指导操作,无需过多调整,按步骤操作即可。

网友AF:
M4的Flash比M3大,能存更多代码和数据。

网友K:
PIN TO PIN 替换stm32f103/gd32f103这个很关键

网友CD(2025-11-11):
要兼容特定单片机,代码需针对该单片机的硬件特性编写。确认代码与单片机型号匹配。

网友CF:
如果要入坑GD32单片机,建议别用F103了,直接上F303

网友AJ:
更新硬件能提高系统性能,但关键看具体需求是否匹配。

网友CG:
查询ST公司文档,对比两芯片规格,调整硬件电路和软件配置以确保GD303兼容ST103。

网友CH:
个人建议如果要入坑GD32单片机,建议别用F103了,直接上F303

网友AM:
是的,GD32F303价格高是因为其性能和功能比其他同类单片机更强大。

网友CC(2025-12-14):
这120MHz主频单片机确实比F4系列快,性能提升明显。

网友BH:
请提供源代码、硬件规格、编译器信息、开发环境配置,以及任何与移植相关的特殊需求。

网友BU:
选用最新型号,确保性能与兼容性。

网友CI:
确保GD32F330芯片与ST库代码兼容,选择合适的编程器完成烧录,确保操作步骤正确。

网友BR:
两种M4单片机,型号不同,Flash内存容量也不同。

网友BL(2026-01-17):
这段代码支持微控制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