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4这种连接方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2-04-27):
谢谢前辈指点,你的意思是的接口只是传输数据的分接端口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数据输送端?

网友A(点评):
去油香收

网友B:
我理解的是,就是提供4个总线负载节点的接入连接器插座,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是,就是提供4个总线负载节点的接入连接器插座,不知是否正确。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只是专业术语描述不太清楚。

网友:
意思是后面可以接4个485设备同时读取数据,但要注意的是4个设备的ID不能相同,最后是设为1.2.3.4,方便连续读取数据。
我们自己做的设备同时接16个,超过16个就读取不了数据了。感觉是485芯片的带载能力不够了。

楼主(点评):
据相关同行介绍确实如坛友所讲,说是要加中继电路。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485通讯一般不需要加中继电路,主要是考验485芯片的带载能力。带载能力够,理论上可以接255个设备。设备越多,就要考虑接入终端电阻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像还有速率问题,我挂了三个设备刷新率非常慢。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慢是肯定的,因为三个设备要轮询啊,一个设备1秒。3个设备就是3秒的间隔了,数量越多,轮询时间越长,刷新率肯定就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