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如何转PWM脉宽调制信号输出?

楼主(2022-04-27):
调节PWM一个周期内的占空比来控制LED的亮度,通过改变一个周期中的高低电平所占比例,进而控制LED灯亮(强度)。
根据PWM原理,利用高低电平的占空比,不断循环可以简单控制LED灯的亮度,还可以让LED进行“呼吸”。
0-10V 模拟量或 RS485 转 PWM 输出隔离转换器
4-20mA/0-5V/0-10V 等标准信号输入 / 可选择RS485 通讯输入,支持 Modbus 协议
PWM 信号输出,PWM 频率可选 输出驱动能力可达 5A
一进一出,一进两出,两进两出
例子
输入
电源
输出
型号
0-10V
24V
100Hz PWM
DIN11 HVI U2-P1-PWM2
0-10V
12V
100KHz PWM
DIN12 HVI U2-P2-PWM5
4-20mA
24V
10KHz PWM
DIN22 HVI A4-P1-PWM4
RS485
24V
100KHz PWM
DIN12 HVI RS485-P1-PWM5
RS485
15V
5KHz PWM
DIN11 HVI RS485-P4-PWM3
0-10V
12V
5KHz PWM
DIN11 HVI U2-P2-PWMz(PWMz:5KHz)
RS485
24V
10KHz PWM 附加参数MC
DIN12 HVI RS485-P1-PWM4-MC

Modbus RTU 通讯协议
输入选型为RS485 的按此通讯协议通讯,输入选型为模拟量的请忽略此章节。
模块出厂默认协议为MODBUS RTU通讯协议,默认地址为01,波特率为9600,数据格式:10位,1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
如果忘记模块地址和波特率,可以短接INIT3脚)到GND14脚),再重新启动模块电源,模块暂时恢复为默认的状态:地址为01,波特率为9600。用户可以查询地址、波特率和通讯协议的寄存器40201-40203,得到模块的实际地址、波特率和通讯协议,也可以跟据需要修改地址、波特率和通讯协议。请注意Modbus通讯请将寄存器40203设置为1,否则无法Modbus通讯。当断开INIT(3脚)到GND1(4脚)后,重启模块电源,模块就会重新按实际设定的地址和波特率来运行。
支持Modbus RTU通讯协议功能码03(读保持寄存器)和功能码06(设置单个寄存器),命令格式按照标准 Modbus RTU通讯协议。
通讯举例 1假如模块地址为 01,以 16 进制发送:010300000001840A ,即可取得寄存器 40001 的数据。
0A
模块地址
读保持寄存器
寄存器地址高位
寄存器地址低位
寄存器数量高位
寄存器数量低位
CRC 校验低位
CRC 校验高位
假如模块回复:0103021388B512 即读到的数据为 0x1388,换算成 16 进制就是 5000,5000/10000= 0.5。即表明现在输出的PWM 为 50%。
B5
模块地址
读保持寄存器
数据的字节数
数据高位
数据低位
CRC 校验低位
CRC 校验高位
通讯举例 2:设置模块的通道 1 输出PWM 为 80%,可以发送如下命令:
假如模块地址为 01,以 16 进制发送:010600001F40800A
1F
0A
模块地址
设置单个寄存器
寄存器地址高位
寄存器地址低位
数据高位
数据低位
CRC 校验低位
CRC 校验高位
假如模块回复:010600001F40800A 即表示设置成功。
1F
0A
模块地址
设置单个寄存器
寄存器地址高位
寄存器地址低位
数据高位
数据低位
CRC 校验低位
CRC 校验高位

网友A:
你这是MODBUS rtu通讯协议的基础知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MODBUS rtu通讯协议的基础知识呀。

也可以RS485输入转PWM输出隔离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