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S554X系列 串行输入,电压输出,16 位数模转换器(DAC)

楼主(2022-04-27):
品牌:杭州瑞盟
型号:MS5542采用SOP14封装
          MS5541采用SOP8封装
MS5541/MS5542主要应用在精密源测量仪器、自动测试设备、数据采集系统、工艺过程控制等等产品。
产品简述
MS5541/MS5542 是一款单通道、16 位、串行输入、电压输出的数模转换器,采用 2.7V 5.5V 单电源供电,输出范围为 0V至 VREF。在输出范围内保证单调性,在温度范围为-40℃至+85℃能够提供 1LSB INL 的 14 位精度。MS5541/MS5542 提供无缓冲输出,低建立时间、低功耗和低失调误差等特性。并且具有低噪声性能和低毛刺,适合多种终端系统使用。MS5542 能够工作在双极性模式,产生VREF 的输出摆幅。具有用于基准电压与模拟接地引脚的开尔文检测连接,以减少布局敏感度。

主要特点
有效精度 14 位
3V 和 5V 单电源
低功耗:0.825mW
建立时间:1.2us
无缓冲电压输出能够直接驱动 60 K负载
低毛刺:1.1nV-s  兼容 SPI/QSPI/MICROWIRE 和 DSP 接口标准
管脚分布

工作原理
MS5541/MS5542 是一款单通道、16 位、串行输入、电压输出 DAC。工作电压范围是 2.7 V 至 5.5V,采用 5 V 电源时的典型功耗为 165uA。数据通过三线或四线式串行接口,以 16 位字格式写入该器件。为确保处于已知上电状态,该器件设计具有上电复位功能。MS5541 单极性模式下,输出为 0V,在双极性模式下的 MS5542 输出为-VREF。MS5542 具有开尔文检测连接的参考电压和模拟地。
布局指南
在任何注重精度的电路中,精心考虑电源和接地回路布局有助于确保达到规定的性能。安装MS5541/MS5542 所用的印刷电路板(PCB)应采用模拟部分与数字部分分离设计,并限制在电路板的一定区域内。如果 MS5541/MS5542 所在系统有多个器件要求模拟地-数字地连接,则只能在一个点上进行连接。星形接地点尽可能靠近该器件。MS5541/MS5542 应当具有足够大的 10µF 电源旁路电容,与每个电源上的 0.1µF 电容并联,并且尽可能靠近封装,最好是正对着该器。10µF 电容为钽珠型电容。0.1µF 电容应具有低有效串联电阻(ESR)和低有效串联电感(ESI),如高频时提供低阻抗接地路径的普通陶瓷型电容,以便处理内部逻辑开关所引起的瞬态电流。
多通道译码电路
MS5541/MS5542 具有片选引脚 CS,能够选择一个或者多个 DAC 一起工作。所有芯片接受相同的时钟串和数据串,但是在一个时间上只能有一个芯片接受 CS 信号。DAC 的地址有译码器决定。在数字通路上存在数字馈通现象,使用突发时钟能够将数字馈通对模拟信号通道的影响降至最低。典型电路结构如图 所示

应对进口芯片近期的涨价问题,提供可兼容方案,咨询人 农克根180 2531 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