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移植nano FinSH控制台

楼主(2022-04-27):
    在上篇的基础上,增加FinSH功能。这个功能是串**互,需要在开发板上底层串口驱动。
    一、移植串口打印功能

    1.1、硬件
    开发板仿真器带串口功能,用到芯片的PA4和PA5引脚。

    1.2、端口复用

    1.3、配置串口打印功能

    1.4、添加串口驱动

    1.5、主程序

    1.6、程序运行

    二、移植FinSH

    2.1、添加finsh组件

    2.2、配置选项添加finsh头文件

    2.3、增加串口接收程序

    2.4、程序运行

    以上就是按照教程移植的finsh功能。

网友A:
跟进学习一下
M0+内核跑 RT Thread nano 会不会很费劲?

网友B:
finsh相较于UART直接输出有什么优势呀?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工程文件

网友D:
串口操作现在很有必要的。

网友E:
如果不使用操作系统 可以使用吗

网友F:
怎么解析的命令呢?

网友G:
这不还是rtt系统吗

网友H:
可以远程访问吗

网友I(2022-06-02):
这个是rtt的系统的。

网友J: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K:
基于 nano 添加 FinSH/shell

网友L:
这个跟scanf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网友M:
nano FinSH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N:
这个就是shell吧?

网友O:
占用多大内存呢

网友P:
这个完整的代码有吗 ?

网友Q:
添加finsh组件可以使用rtt吗

网友R:
使用rtt studio吧

网友S(2022-07-05):
nano FinSH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T:
调试的时候简单多了。

网友K:
需要做哪些底层开发呢

网友U:
这个有什么功能。

网友V:
这是个开源shell嘛?

网友W:
相关的资料有吗

网友X:
串口数据传输

网友Y:
命令结束符是什么

网友T:
scarf一样的功能吗

网友Z:
可以使用RTT studio开发吗

网友AA:
按照教程移植?

网友AB:
这个使用中断了吗

网友D:
RT Thread nano性能怎么样

网友AC:
这个自带的功能吗

网友AD(2022-11-03):
是不是需要操作系统配合Finsh呢?

网友AE:
能不能通过scanf实现数据接收呢?

网友AF:
这个可以自动补全命令符号吗

网友AG(2023-01-03):
还是rtt系统吗

网友AH:
nano FinSH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AI:
这个实现的是shell的功能吗?

网友AJ:
HT32F52352 兼容st的芯片吗

网友(2023-02-02):
仿真的时候,出现这个Finsh 控制台串口只接受一个字节

网友AC:
通过RT-Thread studio移植RT-Thread nano和Finsh组件

网友U:
实现移植 FinSH 组件,实现在控制台输入命令调试系统吧

网友AK:
在RT-Thread Nano 上添加控制台与 Fin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