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什么时候需要申请内存

楼主(2022-04-27):
在学习文件系统

经常会看到为一些文件系统中的结构体申请内存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写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为其申请内存 什么时候要为一个变量申请内存

网友A:
先参考下变量的概念。
https://blog.csdn.net/qq_38361726/article/details/106539494

全局变量存放在静态存储区,位置是固定的。 局部变量在栈空间,栈地址是不固定的。

栈:就是那些由编译器在需要的时候分配,在不需要的时候自动清楚的变量的存储区。里面的变量通常是局部变量、函数参数等。
堆:就是那些由new分配的内存块,他们的释放编译器不去管,由我们的应用程序去控制,一般一个new就要对应一个delete。如果程序员没有释放掉,那么在程序结束后,操作系统会自动回收。
自由存储区:就是那些由malloc等分配的内存块,他和堆是十分相似的,不过它是用free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全局存储区(静态存储区):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存储是放在一块的,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在一块区域,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在相邻的另一块区域。程序结束后有系统释放。
常量存储区:这是一块比较特殊的存储区,他们里面存放的是常量,不允许修改。

网友B:
讲解的很专业,够理解一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