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在新唐 Cortex-M4/M23 设备上使用嵌入式跟踪单元

楼主(2022-04-27):
AC, ce, TE, TI, After

要在新唐 Cortex®-M4/M23 设备上使用嵌入式跟踪单元(ETM,请将带有 20-pin 的 Nu-Link2-Pro 连接到设备如下图所示,然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在 M480 BSP 中打开 Template.uvproj 专案,图 1 所示

图 1 打开 M480 专案
2.
设定 NuTrace

如图 2 所示,在仿真设置对话框中,选择 “Trace tab” 选项卷标。

Trace Port 选择 Sync Trace Port with 4 bit data. 可以依使用需求选择其他位大小,但最好使用最大的位来增加带宽。

Capture Mode,指定捕获的跟踪数据是保留最开始的数据还是最新的数据。

- Trace After: CPU开始动作时捕捉跟踪信息,并在跟踪缓冲区已满时停止捕获。

- Trace Before: 保留在CPU停止之前捕获到最新的跟踪信息,之前的讯息将被舍弃。

选择 Trace EnableETM Trace Enable

点击 OK 储存设定。

图 2 ETM 跟踪设定
3.
Initialization File,请在启动仿真器时插入脚本文件用以初始化设备的跟踪脚位,下图示范如何插入脚本文件。

图 3 初始化跟踪脚位
注意:启动仿真器时具有v2.07或更高版本的Nu-Link Keil驱动程序将自动设置跟踪引脚。使用者不需要进行上述设定。
4.
如图 4 所示,建立并烧录程序代码到目标芯片

图 4 ETM 建立和烧录程序代码窗口
5.
完成上述设定后,使用者必须启动仿真器,在仿真模式,请选择  Debug -> NuTrace 开启跟踪信息对话框他将显示当前应用程序中的每条已执行的指令,如图 5 所示

注意:如图 6 所示,建議設置一個斷點後執行或使用單步執行,會更容易追蹤程式目前執行的狀態。
图 5 追踪讯息对话框
图 6 断点设定和执行

网友A:
比第一代功能强大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