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链] 航顺303CC替换F103需要修改硬件或者代码么?

楼主(2022-04-27):
如题,最近航顺芯片样式有点多,航顺303CC替换F103需要修改硬件或者代码么?

网友A:
硬件是pin2pin兼容的。

网友B:
这个肯定是要修改的。

网友C:
好像是代码需要修改的

网友D:
代码都不一样的吧

网友E(2022-06-03):
这个代理那,有知道文件

网友F:
代码肯定要修改的啊

网友G:
我猜测,是要修改代码,不然完全兼容不就出问题了吗

网友H:
你可以问问航顺的技术支持,看看是否需要修改代码

网友I:
我看手册说是硬件完全兼容的

网友J:
应该不需要改硬件,而是要修改代码的吧

网友K:
软件肯定是需要修改的噢

网友L:
我们家还没有303CC型号,是不是打错了。CC和C8/CB的区别是,35/36引脚在CC中是电源引脚,在C8/CB中,35/66引脚是GPIO

网友M:
这芯片怎么样啊?是不是主频都一致呢?

网友N:
可能是不需要改硬件,但是代码应该肯定得改了

网友O:
是需要改的,具体要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P:
可能是这样,你问问代理商呗,他们能知道

网友Q:
硬件好像不需要修改呢